请教有关西门子plc和变频器d 问题

楼主(2006-02-21):
1、mm440变频器端子上有两个是输出RS485信号的,请问利用它能不能和计算机或plc来通讯?有没有别的办法使plc和mm440变频器建立通讯?

2、我现在接了一个西门子plc系统,但是cpu好像有点问题,通上电后,外部、内部、总线、运行、停止指示灯都亮,我用钥匙怎么转都没有反应,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cp板也是同样的问题,开关不起作用,就是灯全亮,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具体我不太清楚,不过PLC对变频器的控制一般说来有两种一是IO控制二是通讯控制,和计算机通讯好像需要232转485这种情况在西门子领域好像行不通,因为西门子的通讯是完全不开放的。当然了软件水平较高的话,可以攻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