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控制电动机转速起不来有那些方面的原因

楼主(2006-02-21):
用变频器控制电动机转速起不来有那些方面的原因?有哪位愿通俗的解释下变频调速的原理。

网友A:
变频器的主电路一般为交-直-交组成,外部输入380V/50Hz的工频电源经三相桥式不可控整流成直流电压信号,经滤波电容滤波及大功率晶体管开关元件逆变频率可调的交流信号.至于转速起不来,我是这样理解的电机能转,启动起来到一定转速后,再增加变频器输出,电机转速不变。如若以前没有在运行中出现则说明电机负载过大,新建可能因素较多不一一列举主要考虑,变频器选型及其参数设置,电机的功率等。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变频器?控制什么类型的电机?

网友C:
说明白点 是不转还频率上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