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低压伺服的问题

楼主(2006-02-21):
刘老师、各位老师,好,问一下低压伺服应该怎么实现啊?输入30V左右的直流,需要功率1.5KW左右的。电源输入是不是需要一个逆变器什么的啊,如果是的化,那体积应该很大吧,电流也很大吧。又没有其他办法解决啊?多谢1

网友A:
直流伺服?

楼主:
恩,可以说是吧。关键是输入是低压,但功率不能小。还有就是电机怎么搞,也是用低压电机吗

网友B:
直流的电机是比交流的相对大一些,维护也比交流伺服烦,电机和放大器应是成套的,但好象没看过这么低电压的,可能要经过逆变吧。

网友A:
这种低压直流伺服电机很多公司都有卖啊.比如北京和利时,你感兴趣可以去找一下他们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