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电机电容问题

楼主(2006-02-22):
一个电容启动运行式的电机(空调的定频压缩机),如果主绕组不给电,副绕组经过两个启动电容(在原来的启动电容上又并入了一个电容)长时间加220VAC,会不会导致副绕组电流过大?
对电机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副绕组经过两个启动电容长时间加220VAC,会导致副绕组发热烧毁。

网友B:
电容并联,容抗增大,通过的电流应该是增大了!

楼主:
是不是只给副绕组通电,也相当于堵转了,只不过电流没有主绕组那么大!
不过副绕组是串进了一个电容的啊!

网友C:
建议你首先搞清是启动电容还是运转电容,两者相差很大。

网友D:
两者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B:
南风悠悠:
建议你首先搞清是启动电容还是运转电容,两者相差很大。
---------------------------------------
一般单相电机有一个电容和启动绕组串联,叫做电容启动电容运转单相电机。电容太小,电机启动力矩小;电容太大,电机发热严重,为了兼顾两者,通常在电容的旁边再并联一个小一些的电容,未启动时两个电容并联,启动时产生较大力矩;启动到一定时候,这个电容就被切开(一般是通过离心开关在电机接近额定转速时切断),完成启动,因此这个也就叫启动电容,而另一个被叫做运转电容。

网友E:
奇怪,我手头有一个电机,有三跟动力线输入,同时电机后面还有两根好像是测速发电机的反馈线输出,不知道是什么电机,如何用来调速呢,谢谢

网友C:
这种电机有专用的调速器,通过闸流技术调压调速,速度比较稳,一般配备减速机。

网友F:
一般的离心开关单相电容起动电机是不能低速运行的...

网友E:
好像调速的电路是可以自己做的,现在就是不知道测速发电机反馈回来的是什么东西,如何通过一个硬件电路来达到电机调速的目的,请问是什么调速方法,是不是pwm方式呢,就是一个正弦半波内开通一定的角度方式?

网友F:
一个电容启动运行式的电机(空调的定频压缩机),如果主绕组不给电,副绕组经过两个启动电容(在原来的启动电容上又并入了一个电容)长时间加220VAC,会不会导致副绕组电流过大?
对电机会有什么影响?
三楼说的以很清了.时间长会烧掉两只CD60..或副绕组的..

网友G:
结论是正确,电机的副绕阻会烧坏的。
但有些说法不正确。如曹大平先生说:“电容并联,容抗增大”是不正确的,正好说反了。曹大平先生又说:“为了兼顾两者,通常在电容的旁边再并联一个小一些的电容,未启动时两个电容并联,启动时产生较大力矩;启动到一定时候,这个电容就被切开(一般是通过离心开关在电机接近额定转速时切断),完成启动,因此这个也就叫启动电容,而另一个被叫做运转电容”这一段文字说的是,电容电机上一大一小两个电容小的是启动电容,大的是运转电容。又说反了!这可能是曹先生的笔误,初学者切勿以讹传讹。

网友F:
to;乐此不疲:
呵呵.对于字面叙述很认真的.哈哈.学习了...

网友G:
下面引用由丁咚在 2006-3-21 15:13:00 发表的内容:
to;乐此不疲:
呵呵.对于字面叙述很认真的.哈哈.学习了...
--------------------------------------------------------------------------------------------
其实我这个人有时是很马虎的,主要我怕这些基本概念上的问题误导了初学者,因为曹先生是我们论坛上大师级的人物,他的笔误,有人会信以为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