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读上来的0地址是哪?

楼主(2006-02-22):
用dp网怎么读上来了个0地址,这个0地址是哪的地址呀?
还有就是怎么也读上来了个6和7地址,底色为白色但是没有对钩,没有设置两个地址这6和7地址

楼主:
各位老师帮忙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2006-03-28):
地址0是为编程器预留地址

网友B:
检查一下设置参数.根据连接情况判断一下.

网友C:
0应该是PC的地址

网友A:
其实编程器也就是PG/PC预留地址,如果使用编程器,那么0地址就是编程器,如果使用PC,那么0地址就是PC,如果都不用,那0地址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