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解决?

楼主(2006-02-22):
我的系统是用开关电源供电的,但是在现场调试时,存在干扰。即当启动油泵、再启动水泵后,LCD有时显示不正常。频繁启动电磁阀,LCD也会不正常。是不是在系统的供电端加滤波电容可以解决?还要不要加7805、7812?

网友A:
应该是油泵的影响,你可以考虑在信号线上加金属网屏蔽,信号线用双绞线方式连,可能能好些或解决!

网友B(2006-06-15):
我在开发中,从未用过开关电源,开关电源本身就是一个干扰源,你也可以换一下串联稳压看看,就是你说的78XX系列.反正我不太赞成用开关电源.还有电源容量够不够也要查下.在LCD供电端再加一个10UF和一个0.1UF的试试看.还想问你下,在出问题时,单片机还能正常工作吗?你可以把你的电路图发出来,我帮你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