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RA70 调试问题

楼主(2006-02-22):
我厂的转炉最近运行不稳定,低速时抖动,调试好久也不理想,恳请各位帮忙。具体应用是:转炉为位能性负载,四台6RA70拖动四台同轴电机,一台6RA70为主,采用EMF和电流双闭环,给定由PLC发出,其他3台为从动,电流闭环,给定由主动6RA70通过simolink网,发给从动。希望大家给予帮助或给点建议,先谢谢了。

网友A:
既然同轴,为何3台从动为电流闭环?是否考虑采用速度闭环?
因对您的工控情况不了解,仅供参考。

网友B:
最近运行不稳定,那以前稳定吗?

楼主:
我描述的可能不恰当,从动的3台6RA70的电流环的输入由主动6RA70发出,也就是一个主动的EMF环输出给定4个电流环输入,以主动6RA70的EMF为标准,进行控制。另外,也试过用速度环,编码器反馈,但效果也不理想。
以前还可以,以前以1#为主动,最近由于1#电机的传动连接橡胶棒(就象螺栓的作用)断了,1#退出控制,采用2#为主动,3#,4#为从动,拖动转炉,于是出现抖动现象,当1#修好,恢复原来的控制方式,发现也抖动,调试不理想,恳请大家帮忙。

网友C:
控制方式没有问题。看看电机出力是否一致,主从控制方式中,主从机电流偏差应该不能太大。如果出现偏差,调整主机速调参数,另外4台的流调参数可以适当修改,最好分别做流调优化

楼主:
to:qghmz 主从机电流偏差大,如何调整主机速调参数?还望您讲的详细一些。多谢,多谢。

网友C:
从机的电流环输入应该是主机的速调输出,可以查看3台从机的电流环输入的值是否一致,通过参数可以看到输入的数值大小。另外速调参数只有在主机起作用,可单独调整,速调比例积分等。流调参数要4台一起调,电机电阻,电感,电流环比例积分,电流连续值等。具体参数,参考手册,电机,工艺

楼主:
从机的电流环输入是主机的速调输出,为什么速调参数只有在主机起作用?还望指教。谢谢您。

网友C:
如果是标准的主从控制,从机的速度环是不参与被控对象的速度控制的,从机只有电流环,这样才可以保证4台电机能输出相同的力矩

网友D(2007-12-08):
我厂6RA70装置7台
某一台经常发生速降
请问跟那些参数有关

网友E(2010-08-08):
有八台电机想一台一台的启动怎样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