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梯形图转换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6-02-22):
以上的三菱PLC程序转换为OMRON的该怎么写?本人用CXP5.0编写梯形图,请高手发梯形图回复,谢谢! 还想请问大家关于omron模拟量的问题,是不是也和三菱的一样,由模块读入后存在寄存器里?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真的是着急啊,请高手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是的呀,你可以下载编程手册看,我有,但没你的邮箱,

网友B:
得看OMRON的PLC输入,输出点.

楼主:
DWLZ你好,我的邮箱是nmgmafei@163.com
谢谢啊,最好有中文的!

网友C:
不知你用OMRON那个系列的PLC,我用CJ1M,发你邮箱里,仅供参考。特殊模块基本相似。根据你模块选择的通道,模拟量模块采集的模拟量经转换后在特定的字里。参考模拟量使用手册

网友D:
to寻梦人.有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吗?给一份我好吗/我的网址:CHUMO1233@yahoo.com.cn

楼主(2006-03-24):
to CHUMO,由于软件比较大,用邮箱附件没法发,但你可以到自助资料库下载,在自助资料库页面里搜“STEP7 WinV4.0正式”就可以了,全部下载下来后编号,然后解压缩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