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虾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6-02-22):
请问各位大虾,我这要用2台西门子22KW的变频器做比例连动,就是一台变频器带另一台变频器,打比方,第一台变频器输出功率是10HZ,那么第二抬变频器要输出20HZ,请问怎么设参数啊????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哈哈~!~!楼主,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抛出如此“难”的问题,怕是一般人不敢轻易芒言呀。
向各位高手学习,我帮着顶一下!

楼主:
哈哈,我哪是专家啊,我这个是做个实验,呵呵,谢谢大圣恭维啊,哈哈,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员而已,现在我就是想看看行不行,听说西门子的可以,我就买了2台,结果就是不会设参数,谁能帮帮我啊!!!!谢谢 了

网友B:
说明书上没说?

网友C:
不太清楚你用的是何型号的变频器,是否可以用AI/AO可进行相关的连接呢??

网友D:
我知道模拟比例连动,模拟电源由功率大一点的变频器供通过主调电位器中心头供应,当作比例电位器电源,其他各自变频器由各自比例电位器接线,3电位器共地.

网友E:
模拟输出增益

楼主:
呵呵,我用的是西门子440系列的,22KW的,说明书讲解的不是很清楚,请麻烦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啊???谢谢了

网友F:
现在国产的都可以做到这样的要求.

网友G:
有专门的小控制器,让这两个变频以一定的比例保持同步,给定只要一个就可以了,我这边叫8路控制器,用在你上面似乎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