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大家帮忙现场电压频率为60HZ该如何处理?

楼主(2006-02-22):
大家帮忙现场电压频率为60HZ该如何处理?有无电压频率转换之类的设备啊?谢谢了先!

网友A:
买台变频器就OK了.

网友B:
啊??
  60HZ的电源?没有见过,是不是可以用以下方法:
1)用变频器
2)同变压器
3)用UPS

网友A:
我晕,我只听说变频器可以变频,还没听说变压器可以变频的,看来变频器要卖不出去了

网友C:
是在中国吗?

网友D:
有什么关系吗?大多数电器都可以运行在这个频率啊。
用变频器,也不错啊。

楼主:
设备是要在国外用,当地标准为60HZ

网友E:
中频电源一般是指60HZ,去买一个吧.

网友F:
有呀,找电源制造厂家吧

网友G:
看设备了

网友C:
有能变频的稳压电源吗?

网友H:
说句实话,好多电动机铭牌上有   50/60

网友I:
在生产时,对于电机、变压器等对频率敏感的元件选用50-60Hz工作范围的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为此配变频器!!

网友C:
对啊!在选件上下手!

网友J:
出口设备到了现场才着急该问题,看来交付试用期很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