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变频器可以取代三相变频器吗?

楼主(2006-02-22):
功率一样,单相变频器可以替代三相变频器吗?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输出电压相同就可以替代

网友B:
电压等级一样或改变电机接法

楼主:
输出电压相同不同,将接法由角接改为星接。转距等参数不只有无影响?

网友B:
会有影响 你什么变频器??

网友C:
大多数小功率单相220V变频器可以替代三相220V变频器,有的则要把变频功率加大一级。

楼主(2007-04-16):
0.4KW的变频器带0.37KW的三相电机(负载轻),变频功率还用加大吗?

网友D:
北京市通宇环球工控自动化有限公司
公司经营产品如下:
风机、电解电容、CDE吸收电容、快速熔断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等。
美国(CDE)高频无感电容
型号 型号
0.15UF/600V 0.4UF/630V
0.22UF/630V 1.0UF/1200V
0.47UF/630V 1.5UF/1200V
0.15UF/1200V 2.0UF/1200V
0.22UF/1200V 3.0UF/1200V

公司专业维修:富士变频器、安川变频器、LG变频器、台达变频器、三肯变频器、三菱变频器、日立变频器、西门子变频器、ABB、丹佛斯变频器、欧陆变频器、瓦萨变频器、东芝变频器、台达变频器,阿尔法变频器,英威腾变频器,易能变频器,安邦信变频器,台安变频器,变频器维修,科姆龙变频器维修及各类软启动器维修,维修变频调速器维修供应变频器控制板 / 驱动板 / 二极管 / 整流器 / 变频器配件等各类软启动器。
    免费检查,质量保证,交货及时,价格合理。
    专业工程师上门服务维修,安装,调试。
    变频器定期上门保养检修业务。
    变频器长期(年度)综合保养业务。
    为个品牌变频器厂商提供代理及特约维修业务。
    外地客户可以通过邮局或各地物流公司把机器邮寄给我们。
联系人: 侯庆伟  联系电话 010-51661808 网址 www.bjbp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