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的顺序控制的请教

楼主(2006-02-22):
各位大虾,我是新手上路,请教S7-200顺序控制中在什么情况下用以转换为中心的顺序控制方法 ,什么情况下用SCR指令的顺序控制方法!谢谢!nicklwang@126.com

网友A(2009-09-15):
各位大虾,我是新手上路,请教S7-200顺序控制中在什么情况下用以转换为中心的顺序控制方法 ,什么情况下用SCR指令的顺序控制方法!谢谢

网友B(2010-02-08):
可以看看编程手册,装载程序的需要有一个触发信号,结束的时候可以直接跳出,即转载。

网友C:
以转换为中心的编程方法和用SCR指令的编程方法都只是顺序控制系统编程中的一种方法,就好比有人喜欢用梯形图编程,有人喜欢用语句表编程一个道理。

网友D:
对于流程控制可以考虑使用,比如常用的洗衣机程序就可以使用SCR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