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S7 972-0CA23-0XA0

楼主(2006-02-22):
6ES7 972-0CA23-0XA0 请教:这种编程电缆的一些性能,如什么接口、针脚的定义等?谢谢!

网友A(2007-06-12):
我借了一根,就是此型号
这是S7-300跟电脑的编程适配器电缆,电脑端是RS232,
plc端是:MPI/DP

PC232/MPI-DP  PC ADAPTER

网友B(2008-12-26):
西门子编程电缆
武汉凯凯 周莹 027-50704304 Q:570871847
PC-PPI RS232接口S7-200PLC 编程电缆RS232/PPI 接口,对应西门子:6ES7 901-3CB30-0XA0
PC-PPI+ 隔离型RS232接口S7-200PLC 编程电缆,带通信指示灯,最大通信距离可达 2 公里
USB-PPI USB接口S7-200PLC编程电缆带指示灯,对应西门子:6ES7 901-3DB30-0XA0
USB-PPI+ 隔离型USB接口S7-200PLC 编程电缆带指示灯对应西门子:6ES7 901-3DB30-0XA0
PC-MPI-3M 隔离型西门子S7-300/400PLC用串口编程电缆, 长3M ,对应西门子:6ES7 972-0CA22-0XA0
PC-MPI-5M 隔离型西门子S7-300/400PLC用串口编程电缆, 长5M ,对应西门子:6ES7 972-0CA21-0XA0
USB-MPI-3M 隔离型西门子S7-300/400PLC用串口编程电缆,长3M对应西门子:6ES7 972-0CB20-0XA0
USB-MPI-5M 隔离型西门子S7-300/400PLC用串口编程电缆,长5M对应西门子:6ES7 972-0CB20-0XA0
PC-TTY 西门子S5系列PLC编程口(DB15)通讯接口电缆,对应西门子的型号:6ES5734-1BD20
MT500-S7-300 MT500系列触摸屏与西门子S7-300连接电缆
6ES7901-0BF00-0AA0 S7-200/300PLC到西门子触摸屏连接电缆,对应西门子:6ES7 901-0BF00-0AA0
6ES7901-1BF00-0XA0 PC/MPI模块用RS232,对应西门子:6ES7901-1BF00-0XA0
6XV1440-2KH32 西门子OP触摸屏编程电缆,对应西门子:6XV1 440-2KH32
6ES7972-0BA41-0XA0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不带编程口 35度电缆引出线
6ES7972-0BB41-0XA0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带编程口 35度电缆引出线
6ES7972-0BA12-0XA0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不带编程口 垂直电缆引出线
6ES7972-0BB12-0XA0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带编程口 垂直电缆引出线
6XV1-830-0EH10 SIEMENS L2电缆 2芯屏蔽(总线电缆或PROFIBUS电缆)
6ES7 392-1AM00 40针前连接器 螺紧型,特有的定位槽可以防误插
6ES7 392-1AJ00 20针前连接器 螺紧型,特有的定位槽可以防误插
6ES7390-1AB60-OAA0 S7-300 PLC 用导轨 长度160MM
6ES7390-1AE80-0AA0 S7-300 PLC 用导轨 长度483MM
6ES7390-1AF30-0AA0 S7-300 PLC 用导轨 长度530MM
6ES7 390-1AJ30-0AA0 S7-300 PLC 用导轨 长度830MM
6ES7195-1GF30-0XA0 S7-300 PLC 用导轨 长度530MM(热插拔导轨)
6GK1561-1AA00 CP5611卡 用于台式机PRLFBUS/MPI通讯处理器

网友B:
西门子6ES5 PLC  (武汉凯凯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莹 电话:027-50704304 QQ:570871847
6ES5090-8ME11 6ES5458-7LC11 6ES5262-8MA12 6ES5375-8LA11 6ES5385-8MA11 6ES5421-8MA12 6ES5490-8MB11 6ES5490-8MB21 6ES5521-8MA21 6ES5605-0UB12 6ES5700-8EA11 6ES5305-7LA11 6ES5375-0LA15 6ES5375-0LA21 6ES5375-0LA61 6ES5375-0LC21 6ES5375-0LC41 6ES5375-0LD11 6ES5375-0LD21 6ES5375-0LD31 6ES5451-7LA11 6ES5451-7LA21 6ES5454-7LB11 6ES5490-7LB11 6ES5490-7LB21 6ES5700-0LB11 6ES5700-2LA12 6ES5700-1LA12 6ES5701-3LH11 6ES5727-5BD20 6ES5721-0BB60 6ES5752-0AA22 6ES5375-0LD21 6ES5375-0LA15 6ES5377-0AB31 6ES5721-0CF00 6ES5731-0BD20 6ES5731-1BF00 6ES5705-0AF00 6ES5241-1AA11 6ES5241-1AB11 6ES5310-3AB11 6ES5355-3UA11 6ES5451-4UA13 6ES5456-4UA12 6ES5463-4UA12 6ES5491-0LB11 6ES5497-4UB42 6ES5498-1AA11 6ES5498-1AA21 6ES5498-1AA61 6ES5498-1AB11 6ES5526-3LA11 6ES5581-0EA11 6ES5714-2TA01 6ES5726-4BC00 6ES5726-8BC00 6ES5734-2BD20 6ES5735-2BD20 6ES5735-2BF00 6ES5815-0UB12 6ES5815-0UB12 6ES5848-7KA01 6ES5925-3SA11 6ES5946-3UA22 6ES5947-3UA22 6ES5951-7LD11 6ES5090-8MA21 6ES5955-3LC41 6ES5955-3LC14 6ES5188-3UA12 6ES5188-3UA22 6ES5308-3UB11 6ES5524-3AA13 6ES5933-3LC41 6ES5955-3LC14 6ES5955-3LF42 6ES5928-3UB12 6ES5308-3UB11 6ES5252-3AA11 6ES5095-8MA03 6ES5095-8MA04 6ES5095-8MB03 6ES5095-8MB04 6ES5095-8MC03 6ES5470-7LA13 6ES5951-7NB13 6ES5955-3LC14 6ES5955-3LC41 6ES5955-3LF42 6ES5188-3LA22 6ES5943-7UB21 6ES5928-3UB12 价格优惠以上型号长期备货!!

网友C:
http://www.minyantech.com

上海敏研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西门子PLC产品及PLC全面服务.

网友D:
适配器和电脑连接用MPI就可以  接线图可以在网上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