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同步

楼主(2006-02-22):
请教:
    不知那位清楚有关与系统的时钟同步的软硬件配置以及和GPS时间的同步

网友A(2008-05-11):
北京中新创科技有限公司研制开发的网络时间服务器DNTS-7是一种高科技智能的、可独立工作的基于NTP/SNTP协议的时间服务器,DNTS-7从GPS地球同步卫星上获取标准时钟信号信息,将这些信息在网络中传输,网络中需要时间信号的设备如计算机,控制器等设备就可以与标准时钟信号同步。标准的时钟信息通过TCP/IP网络传输,DNTS-7支持多种流行的时间发布协议,如NTP,time/UDP,还可支持可设置的UDP端口的中新创科定义的时间广播数据包。NTP和time/UDP的端口号分别固定于RFC-123和RFC-37指定的123和37。DNTS-7同时支持SNTP协议的广播工作模式。

DNTS-7有三种型号可供选择,DNTS-71为有1个10/100M自适应的以太网口,DNTS-72为有2个10/100M自适应的以太网口,DNTS-74为有4个10/100M自适应的以太网口,网口间物理相互隔离,完全保证数据安全性,可全设置同一个网段或者不同网段,具有冗余性,某个网口的故障将不会影响其他网口正常工作。每个以太口必须设置独立IP地址。

欢迎交流:13897914809

py@neutorntek.com

网友B:
上图为DNTS-74图片。
附产品特性:
 保证Intranet/Internet内所有的计算机时间同步
 支持协议ARP,UDP,Telnet,ICMP,SNMP,DHCP,TFTP,NTP/SNTP,Time/UDP,NTP V4,V3,V2,V1;NTP SERVER或NTP Client可选择
 双CPU同时工作,32位CPU为双核处理器,性能及大提高
 可满足每秒2000次时间请求
 1-4个独立以太网速率10/100M,协议兼容:Ethernet 2.0/IEE 802.3
 1个RS232/RS485口输出标准时间和位置信号(NMEA 0183)
 1个RS232口输入,可作为外部时间源
 可选B码输入,B码输出,北斗接收机,1PPS,1PPM,1PPH本地干节点告警功能
 12通道GPS接收机,寻星时间小于10秒
 可用于WIN95/98/ME/NT/2000,Unix,Linux
 提供MD5加密验证,防止非法获取时间
 提供UDP广播协议,可接LED显示屏
 完善的SNMP网管功能

------------------------------------------------------
北京中新创科技有限公司沈阳办事处
沈阳市皇姑区扬子江街19号 110031
TEL: 024-86205664
Mobile:13897914809
MSN: Maihuolang@hotmail.com
------------------------------------------------------

网友C(2008-10-29):
北京中新创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DNTS-7系列网络时间服务器是一种高科技智能化、可独立基于NTP/SNTP协议工作的时间服务器,网络时间服务器从GPS卫星上获取标准时钟信号信息,将这些信息在网络中传输,网络中需要时间信号的设备如计算机,控制器等设备就可以与标准时间源同步。标准的时钟信息通过TCP/IP网络传输,DNTS系列还支持多种流行的时间发布协议,如time/UDP,并支持可设置的UDP端口的中新创科定义的时间广播数据包。NTP和time/UDP的端口号分别固定于RFC-123和RFC-37指定的123和37。
DNTS-7系列有三种型号可供选择,DNTS-71为有1个10/100M自适应的以太网口,DNTS-72为有2个10/100M自适应的以太网口,DNTS-74为有4个10/100M自适应的以太网口,网口间物理相互隔离,当某个网口发生故障时不会影响其他网口正常工作,完全保证数据安全性。每个以太口必须设置独立IP地址。IP地址可设置为同一个网段或者不同网段,并可两个网口设置为同一IP地址作为备份使用
详细参数:
授时精度 1-10ms
支持协议 NTP/SNTP V1.0,V2.0,V3.0,V4.0,SNMP,UDP,Telnet,IP,TCP
网口数量 1-4个10/100M自适应
CPU 双CPU同时工作,32位CPU为双核处理器,性能及大提高
吞吐量 可满足每秒2000次时间请求
授时记录 保存最新50条
本地告警 继电器最大电流10A
输出 1路RS232,1路RS485,1路1PPS
串口输入 1路RS232,可做外部时间源
可选模块 B码输入,B码输出,北斗接收机,1PPS,1PPM,1PPH
产品特性:
? 保证Intranet/Internet内所有的计算机时间同步
? 支持协议ARP,UDP,Telnet,ICMP,SNMP,DHCP,TFTP,NTP/SNTP,Time/UDP,NTP V4,V3,V2,V1;NTP SERVER或NTP Client可选择
? 1~4个独立以太网口速率10/100M,协议兼容:Ethernet 2.0/IEE 802.3
? 1个RS232/RS485口输出标准时间和位置信号(NMEA 0183)
? 1个RS232口输入,可作为外部时间源
? 1PPS输出
? 本地干节点告警功能
? 12通道GPS接收机,寻星时间小于10秒
? 可用于WIN95/98/ME/NT/2000,Unix,Linux
? 提供MD5加密验证,防止非法获取时间
? 提供UDP广播协议,可接LED显示屏
? 完善的SNMP网管功能
技术交流:岳先生
电话:010-62194531转210
传真:010-62194535
邮箱:yuefeng999222@163.com

网友D:
能不能介绍的更详细一些呢?
可否把资料给我发一份阿?可以同步I/O地址吗?

网友D:
shiyi75198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