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多位置调速

楼主(2006-02-22):
请教:我处一台三菱F540-15KW变频器,为了方便操作,想在不同的4个位置上对此变频器进行调速控制。例:1号位置将调速调到30HZ时,其它3个位置所示对应频调也要为30HZ,当1号从30HZ降到20HZ时,再用2号降到10HZ时也应是从20HZ往10HZ降,有什么方式可以达到此控制目地吗,谢谢!!!

网友A:
三菱的变频器支持多段调速(最多15段),请参考它的使用手册,所以可以使用各个指定位置的数字信号(如接近开关等)反馈进行编码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采用 485 总线通讯方式联接 4 个控制器。

网友C:
好多变频器具有UP DOWN功能,具体三菱F540-15KW变频器没有使用说明书,不知有无此功能。如果由此功能的话,实施起来就简单多了,也就是利用变频器的数字输入端,设置为一个UP,一个位DOWN,就可以了。然后通每个位置上的两个按钮并列上面所说的两个输入端子上就OK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三菱变频器好像有多功能设置端子,如Liyinwu 所说的应该可以做到,明天就去确认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