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朋友说一下单相设备,两相设备,三相设备的区别?

楼主(2006-02-22):
有没有两相设备?

网友A:
顶起来,期待高人回复。

网友B:
同一功率三相电流最小,线路投入最高。
还要看一下电源变压器的容量。
三相越平衡越好。
两相设备,很多啊。电焊机就可以接成两相。

网友C:
通常人们把接入两火线的交流电称为两相电,实际两火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的线电压,说到底它还是单相电。

网友D:
楼上说得对,但怎么直接判断此线的电流方向?

网友E:
有没有高手能说的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F:
怪人:
    楼上说得对,但怎么直接判断此线的电流方向?
------------------------------------------------
两相电吗?交流啊,方向时刻变化的啊!!

网友G:
关注一下,以前还真的没有注意哦!

网友C:
楼主的论坛主题是请各位朋友说一下单相设备,两相设备,三相设备的区别?有没有两相设备?单相设备和三相设备这个看法是统一的,两相设备的说法不一。
    确定设备是几相设备,我认为几相设备就得有几相负载,而且它要接相同相的电。对于三相负载或多于三相的负载,它们既可以组成星形接法,也可组成三角形或多边形接法。它们有的接中线而有的不接。
    对于单相负载的设备和两相设备的负载(如有的加热器,有两组电炉丝组成也有可称两相设备)它不可组成星形也不可组成多边形接法。两组负载不是串联就是并列接法。并列接法的肯定是单相设备无疑。而串联的接法的设备如果串联中间接点接中线,两头分别接两相火线的话,那么该设备应该称为两相设备,它接的是两相电。如果它没有接中线,即使它接了两根火线,也只能是单相设备接了电压为线电压的单相电。

网友H:
交流 不是直流   没有正负 方向分别

网友I:
单相就是单相,两相就是两相,不能说两相也相当于是单相,因为两根线的相位差不同。

网友B:
to liyinwu
你是从负载的接法这个角度讨论两相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的很好。我的观点是从电源的角度考虑,凡是使用两相电源的设备就是两相设备。同时这也兼顾了口头表达的习惯——尽管通俗的不一定是科学的。

网友C:
是的,习惯成自然。

网友J:
liyinwu  说的没有错:‘接的是两相电。如果它没有接中线,即使它接了两根火线,也只能是单相设备接了电压为线电压的单相电。’
 ‘傻根’所说‘两根线的相位差不同’,是对地而言,但合成后的单相 380 V 还是 50 Hz 正弦波,没有相位的问题。
‘凡是使用两相电源的设备就是两相设备’似不确。

网友K:
我也有些糊涂,相位与频率有什么样 的关系?

网友I:
我也糊涂了

网友D:
TO:曹大平
虽然交流电是方向交错,但你总不能认为电流从N线流向相线吧?

网友F:
to 怪人:

  当相线的电流处于负半波时,电流的电流不是N线流向相线吗??由于N线接地,电平被“钳住”了,我们认为电压是零,所以相线才有负半波啊。

网友J:
 小同学 和 傻根 可以看电工学关于波形合成一带的资料,重点是矢量加法部分

网友L:
好好好!
 温故而知新,领教了!

网友M:
同意Liyinwu的意见,电源和负载同时兼顾,比较容易理解。个人觉得三相、两相、单相还有一个解释:单相设备断了一根线就没有电流通过了,而两项设备断了一根(当然不是N线)还有电流通过,至于电流怎么流向,交流电没有讨论的意义。

网友B:
昨天大致翻了两本工具书,根本没有两相设备的概念。想来是一种区分电源相数的口头表达方式吧。各位不妨继续找找,胜过在此臆测。

楼主:
不同的380V的负载接电源两相,和接220/380变压器的效果有差别吗?

网友N:
呵呵   交流电不讲方向 只讲正反  比如电机正反转

网友O:
个人比较同意两相相当于单相380伏的说法,还是工频交流

楼主:
大家讨论一下两相设备如何?对错不是问题,关键是学到了知识与经验.谁都有说错的可能,关键是要找到正确答案,谢谢支持.

网友P:
不知道两相的加热器算不算两相设备??

网友A:
有一个有点相关的问题:
一个电阻接在AC380V两相之间,假设一相A相角0,另一B相为120,试问A至电阻三分之一处电压多少?相角多少?为什么?

网友J:
“‘两根线的相位差不同’,是对地而言,但合成后的单相 380 V 还是 50 Hz 正弦波。”相位、计算方法和单相相同。有条件可以用示波器看。

网友Q:
看基础书

网友A:
基础书好象没这些东东哦

网友A:
怎么没人发表观点了?

相关的问题:
一个电阻接在AC380V两相之间,假设一相A相角0,另一B相为120,试问A至电阻三分之一处电压多少?相角多少?为什么?

网友C:
A至电阻三分之一处电压380V的三分之一,相角30度。因为电阻接在AC380V两相线间,所有A至电阻的三分之一处的电压是上述电压值。又因为假设一相A相角0,另一B相为120,那么C相的相角就是-120度,Uac的相角越前A相30度,Uac的相角就是30度,所以上面所问的相角就是30度了。

网友J:
“‘两根线的相位差不同’,是对地而言,但合成后的单相 380 V 还是 50 Hz 正弦波。”相位、计算方法和单相相同。

网友R:
电焊机上面的好像就是你们说的两相电吧
还见过埋弧焊机上的散热风页好像也是这样的,不过我见那风页还加了电容,如果有相位角差为什么还要接电容啊

楼主:
看来问题解决了一部分,实际中,单相,三相,设备大家比较认同,接两根线的设备就应该算单相.不同的380V的负载接电源两相,和接220/380变压器的效果没有差别.只要变压器合适.
不过三根线(两火,一零)叫什么设备?实际中有哪些?谢谢.

网友S:
没见过两火一零的设备,380V电焊机接个保护零不能算吧?
实际中见过的用两火一零的“设备”是普通三相电机。是电缆打驳时接错线了。居然也能用,但震动很大,因为是离心式鼓风机,放在楼上,也没人注意,大概8小时后,电机烧了!当时还不知道是这个原因,换电机后卡电流时才发觉不对,用表笔测量电压时才发现的。

网友N:
还是我告诉大家吧  单相和三相就不说了
  两相电焊机就有不少  两相不谈方向 只讲相间的超前和滞后
没拉!!!!!!!!!!!!!!!!!!!

网友T:
唉,两相的设备没见过,
但电焊机绝对不是两相设备。

网友U:
两相的设备没见过?
1.我们平常所用的单相感应电机,其实是一种两相感应电机,依靠电容产生附加的另一相电流,从而产生旋转磁场.
2.旋转变压器或称回转变压器,是一种将转子转角变换成与之呈某一函数关系的电信号的元件 原理上相当于一个可以转动的变压器,结构上相当于一个两极两相线绕式异步电动机

网友V:
同意把两相看成是一种习惯说法。

网友W:
两相是380V吗?线电压是380V,相电压是220V,你们所指是什么呢?
我同意是一种习惯说法。

网友X:
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被大家讨论的很复杂了。
说通俗一点,单相就是一根火线,两相就是2根火线,3相就是3根火线。
讲明白一点,因为交流电的波形是正弦波,由此才有频率,振幅的概念。
相位角互差120度的交流电才是真正的三相交流电。

网友Y:
交流电只有单相和三相之分,两火一零只能叫三相不平衡负载,两根火线的负载是单相电路,因为只有一个电压(线电压)和一个负载电流。我所见过的电工教材上都没有两相设备的提法,不知楼主从哪里看到的?

网友Z(2006-04-02):
380V的电焊机既为两相设备。用两根火线。

网友AA:
建议大家不要用两相设备这个名称,是不科学容易引起误解.这只一些使用者的提法.接两个相线的设备可以说是单相设备,380V供电电压.

楼主:
我支持楼上的观点,不过希望有权威的回答.还是再讨论一下.

网友AB:
下面引用由南风悠悠在 2006-2-22 15:19:00 发表的内容:
同一功率三相电流最小,线路投入最高。
还要看一下电源变压器的容量。
三相越平衡越好。
两相设备…
--------------------------------------------------------------------------------------------

楼主(2006-06-11):
还没有结果.请讨论相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