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引起AB-552PLC的CPU故障有什么原因?

楼主(2006-02-22):
我单位的SCADA系统使用AB的PLC,2002年6月开始使用,现在已经更换了4台CPU (型号是552),500系列的。这几台cpu基本上都是在突然断电后损坏的,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的系统电压是否正常,突然来电时会不会过电压,如果此类正常,建议plc电源采取加装隔离变压器,单独供电。

楼主:
很是感谢,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
建议加装一UPS电源.

网友C:
我也经常用这个系列的, 可从来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D:
建议你断电前先关掉PLC电源(如果是有意断电)。防止突然断电,你还得加个UPS电源,这个东西又不贵,买个几百元的就ok了!

网友E(2006-04-09):
电源前加隔离变了吗?加一个应该可以解决,我们的PLC前都有的,一直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