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文

楼主(2006-02-22):
请问大家报文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主要指通讯过程中双方发送的指令代码。

网友B(2011-07-29):
那什么情况下配置报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什么情况下配置报文

报文, 是通讯 术语,  一般指的是 通讯上方 协议 定义的 一帧数据 (数据头, 功能码, 数据,  数据尾  );

每一帧数据不同的数据可以说成是 一个报文; 报文指的是完整的 一帧数据, 也可以是由若干个数据帧组成的 1个报文;

网友D:
报文通常是指通讯时的应用层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