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INTOUCH里实现对PLC双机冗余的切换

楼主(2006-02-22):
我的系统配置是AB CONTROLLIGX5000双机冗余系统,在冗余机架上的两个ENB通过HUB和上位机相连,INTOUCH可以使用OPC和PLC通讯,双机切换通过RSLINX的ALIAS TOPICE实现,现在我的问题是不使用OPC而是采用INTOUCH的DASABCIP来做,我如何在INTOUCH里实现对PLC双机切换的监视。

网友A:
2种方法:方法1,controllogix升级firmware到13版以上,这样redandent切换时enbt得ip address也会自动切换,所以intouch不用任何修改;方法2,用intouch种IOSetAccessName命令,具体可以看改命令help,不明白再提问。

楼主:
非常感谢Slc_Controllogix!

楼主:
为什么我在SMC里打不开Log Viewer查看信息?原来一直都可以看到的.现在一点击LOG VIEWER下面的Default Group/LOCAL,系统就会提示"Unable to connect to logger on"主机名字",为什么?通讯还是正常的。

网友B:
嗯,好贴!就是还有些不懂

网友C(2006-07-30):
我也是遇见这样的问题,只是我用的是GE90-30的,我现在还呆在电厂搞这个东西呢,我建了两个topic, 然的用IOsetacessname(),可是切换到View,IOserver并没有反应!!是不是还有其它的设置!!

网友D:
bai:朋友,我也用的是GE90-30,建了两个topic,用IOsetacessname()命令,也是切换不了,因为我现在只有一台计算机,我想是不是要分别在两个计算机上装两个IOserver实现切换,不知你搞出来没有,能给我发一份说明吗?邮箱:lhw2422@163.com,谢谢。

网友D:
搞出来了

网友E:
Slc_Controllogix说的两种方法都是很好的解决方案。现在,InTouch 9.5有了最简单的解决方案(见图),只要在相关的访问名(Access Name)中选中 启用辅助数据源,即可在主数据源(如:主I/O Server)中断时自动切换到辅助数据源(辅助I/O Server)。

网友F(2006-09-05):
将controllogix硬件模块升级firmware到13版以上,plc热备切换时ip address也自动切换,intouch所寻找的ip没变,同时通过plc程序
读取发生故障的cpu,通过intouch告知操作员cpu的故障类型,如有疑问请发信至whl009@yahoo.com.cn

网友G(2012-02-21):
如何在INTOUCH里实现对PLC双机切换的监视,具体怎么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