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
VersaMax PLC做RTU SlaveDI/DO要映射到R寄存器吗?

楼主(2006-02-22):
如题,现有几套versamax PLC做RTU Slave 和上位连,除了定义端口速率、地址之外,还需要配置哪些参数吗? 上位机读versamax PLC是否要将 DI\DO\AI\AO 保存到R寄存器??还请指教!

网友A:
您需要编写COMMREQ的程序块来实现RTU Slave的通讯。

网友A:
可以是R, AI, AQ区。

楼主:
激情你好 我现在的各个 PLC之间 不需要通讯的 只要上位机和各站通讯就可以了,还要不要使用COMMREQ的程序块?

网友A:
上位机是什么软件?是否支持SNP(X)协议

楼主:
应该不支持 上面是和BA系统连

楼主:
方案是定好的 下面的versamax用 做rtu从站,现在要编程,不知是否需要把DIDO的状态放到R 寄存器里

网友B:
不需要那样,只需要按照RTU协议格式读写I/O/AI数据即可,比较简单!

楼主:
我试过了 DI和DO都可以直接读 只是DI是只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