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opc dcom配置冲突

楼主(2006-02-22):
《opcda服务器与合乎程序开发指南》中也包含opc服务器远程访问的dcom配置,但是与激情如火的“如何进行OPC DCOM配置”稍有区别。
书中将dcom总体默认属性页面的默认身份级别改为“无”,且确认默认访问权限和默认启动权限中的默认值无Everyone。
具体的服务器配置,常规页面的身份验证级别为“无”;安全性均选择“使用自定义访问权限”,编辑每一个权限,将Everyone假如用户列表中。
另外,书中也未对OPCEnum程序配置进行配置
我两种方法都试过但是仍远程机器仍无法访问opc服务器,按照激情如火的方法对OPCEnum程序进行配置,标识页面只能选择“指定用户”和“系统账户”。
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如果您的操作系统设置需要登陆,那么请确认在进行opc通讯之前,是否已经成功登陆到目标计算机上。OPCEnum一般用于浏览目标服务器的所有OPC Server。

楼主:
我可以通过搜索访问到目标机,也可以访问其中的共享文件夹,那是不是算成功登陆到目标计算机?
谢谢!

网友A:
最好添加一个和本地机相同的帐号,进行登陆。

网友B(2006-08-16):
让两台计算机的用户名和密码一致!

网友C:
还有就是机器名称不要冲突,工作组最好也配置一下,启用guest帐户

网友D(2006-11-29):
guest一定要启用吗?

网友C:
guest 不一定要启用

网友E:
我试过了几种方法,感觉最好使用windows2000专业版,因为windows XP对系统的安全特性这一块比较不错,有时候容易犯迷惑。而且,保证opc server 和 opc client的PC机有一个同样的用户名和密码,而且是管理员用户。这样做了大多数情况下都不用配置OPC SERVER,实在不行的话在OPC SERVER端配置DCOM,包括OPC SERVER和OPCEnum,记得添加everyone用户,钩选所有的复选框,并将system和另一个用户(名字忘了)的本地和远程访问都选上。然后重起电脑。一般情况下这样就OK了。

网友F:
guest一定要启用

网友G:
首先说下OPC SERVER,在国内,自已写OPC SERVER的很多,但实质理论完为自已的又有几个?
OPC SERVER对DCOM的配置,最主要的是服务器和客户端有相同的用户,而且客户端必须以那个用户进行登陆,而且两端用户的级别都最好设为管理员,这样一般不用进行DCOM配置即可,至于操作系统的问题,本人在2000专业版、服务器、XP、2003均测试正常,不过不同版本安装时启动的服务和配置有所区别,如果有需要,用户可以到服务里查看修改,还有DCOM配置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查看一下。但对于OPC的DCOM配置,其实任何OPC都是一样的。本人手上有OPC SERVER的DCOM配置,有想要的可以给大家发一份。我的E-mail:sky85365@sohu.com 希望和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H:
我在组态王上建立一个OPC(操作系统用的是WINXP),局网里(WORKGROUP里的)另一台电脑做客户机通过OPC读起数据.可OPC建好了,客户机怎么也找不到这opc kingview1,检查发现在网上邻居里客户登陆不了该台电脑,是说,该用户是受限用户,无权限登陆.
我在网上找了点资料,开启guest,关闭防火墙,IP也能ping通,设置网络访问模式为经典模式.可还是不能登陆对方.不知道什么原因了.我想问的是:
1、客户机为什么还不能登陆,双击时还是出现“该用户是受限用户,无权限登陆”。
2、无法登陆影响OPC(我想这是肯定的)。
请教下大家,特别是着WORKGROUP无权访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