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长期处在低频,如10HZ,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06-02-22):
三菱变频器长期处在低频,如10HZ,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如果是普通电机则要加装散热风扇,主要是电机温度高的问题。

网友B:
容易把电机烧坏 千万要注意 我们因为这个问题已经烧坏几个了

楼主:
是不是要看电机的负载?
加一个减速机构,使扭矩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