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s里面写不了程序了!

楼主(2006-02-22):
在as里面写入lad的时候,显示Maximun network size exceeded

然后写不进去了,我转换了,也没有用,这个程序段很长,按意思是超长了,怎么解决啊?

谢谢,我用的是,B&R2003的plc,7EX470.50-1

网友A:
Automation Studio LD编辑环境中每个network的大小范围是50行50列,如果超出就会有你说的提示 Maximun network size exceeded.

你可设置中间变量,将大的控制程序分段处理,也便于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