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求助:组太王里怎么调整字的方向?

楼主(2006-02-22):
(无正文)

网友A:
字的属性中可以实现。

楼主:
哪有字属性啊?

网友B:
工具-字体-里面就可以修改字的属性了

楼主:
可那里边也没有可以倒转字的选项啊.

网友C:
晕,选择有@开头的字体。

楼主:
那个我知道,但没法按我的需要旋转.我其实是想找个象画图时的那种旋转功能,估计软件还没有那个设置.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