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TP270 6数据无法置入PLC

楼主(2006-02-22):
四台TP2706触摸屏和1台S7315-2DP组成DP网,另有1台上位机通过MPI与S7315-2DP通信。问题:经常出现触摸屏上设置的数据无法传到PLC。

网友A:
把上位机先脱开,看看是否还有问题?如果还有,应该检查一下您的物理通讯线路。

网友B:
上位机的问题不大,
DP的网络。
还是你的通讯有毛病。

网友A:
不一定,如果有上位机程序脚本在对某一个寄存器进行写操作,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但触摸屏的数据显示正常,上位机用的mcgs

网友C:
建议设置一按钮,当在屏上设置参数时,禁止上位机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