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C3000打印时US经常死机

楼主(2006-02-22):
 我单位有一套tdc3000系统!最近一台US经常在打印时死机!不知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最大的可能是打印机损坏,其次有可能是EPDG I/0或者EPDG损坏,如有备件,可更换一下试试,还有疑问可给我来电:13854297818

楼主:
谢谢!不是每次打印都死机!只是偶尔!

网友B:
我们这里也是这样,只要US站在进行操作就很容易造成死机,现在我们要只好要求打印时不进行其它操作.没有找到什么原因.

网友C(2006-04-04):
我有US操作站的打印机(串口),我专业维修dcs显示器、电源、卡件等,可改造honeywell DCS操作站显示器。  沈先生  13851490338

网友D:
to tmys:
改造后触摸屏好不好用呀!
  能否改造成鼠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