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翻译成英文是inverter还是converter?

楼主(2006-02-22):
请问 变频器翻译成英文是inverter还是converter?

网友A(2007-08-19):
INVERTER逆变器
CONVERTER变频器

网友B:
这两种都见过,我认为都可以

网友C:
inverter

深圳的英威腾公司就是根据变频器的英文来起的名字

网友D:
在日系变频器大功率中,コンバ-タ即converter即变流器(整流器),インバ-タ即inverter即变频器。

网友E:
converter指四象限整流器AC-->DC,inverter指逆变器,DC-->AC

网友F:
见得比较多的是 inverter
谁能给个权威性的回复?

网友G:
you may see it from ABB's product line that they are using "converter" instead of "inverter"

网友H:
俺们公司都用inverter,老外也都用这个!

网友E:
“converter指四象限整流器 直流变交流AC-->DC,inverter指逆变器,交流变直流DC-->AC”
这是国际IEEE权威杂志的文献通用的写法。变频器通常具有AC-->DC-->AC,还是叫变频器好。

网友E:
“converter指四象限整流器 直流变交流AC-->DC,inverter指逆变器,交流变直流DC-->AC”
不好意思,写错了,应该是:
“converter指四象限整流器 交流变直流AC-->DC,inverter指逆变器,直流变交流DC-->AC”

网友I:
没有人用transducer吗?

网友J:
没人用VSD,variable speed driver 吗?

网友B:
安川变频器用的就是:VariSpeed

网友K:
inverter ,老外都用这个

网友L:
inverter见的比较多

网友M:
Inverter简述 :
把直流电(DC)变换为交流电(AC)的装置,其科学术语为“inverter”(逆变器)。由于变频器设备中产生变化的电压或频率的主要装置叫“inverter”,故该产品本身就被命名为“inverter”,即:变频器。通常,把电压和频率固定不变的交流电变换为电压或频率可变的交流电的装置称作“变频器”。

网友N:
好象都是 Inverter

网友O:
我见过Frequency transformation

网友P:
Inverter
convertor
Frequency transformation
variable speed driver

我觉得还是INVERTER

网友Q:
这个贴来的有价值.

网友R(2008-03-20):
VFD是什么的缩写

网友S:
我见的英文手册上都是inverter,所以我就用inverter。

网友T:
应该是INVERTER

网友U:
都可以!!!!!!!!!!!11

网友V:
变频器的英文手册上都是用inverter的。

网友W:
inverter 用的是比较多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啊

网友X(2008-04-19):
INVERTER变频器

网友Y:
INVERTER,逆变器,可是国内也多译作变频器,以至于当年做课题时,我的搭档总问我直线电机的伺服驱动器里是不是还需要用一个变频器,我总是强调只需要用伺服驱动器,不需要变频器,此公却总是搞不明白,后来我才搞明白,原来此公反复提及的变频器就是指伺服驱动器的功率逆变级,俗称电压型逆变器,此公就当其为变频器了。

网友Z:
外面用逆变器inverter的名称作为变频器的名

网友AA:
inverter我们一般用这个词来做变频器的符号。

网友AB:
是翻译的问题,都行。

网友AC:
一般用INVERTER

欧美有用VFD:variable frequency device  (可变频率驱动器)的

网友AD:
一般用Inverter。VFD:Variable Frequency Dr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