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列车铁轨道岔控制能不能搞的

楼主(2006-02-22):
我现在有一个微波传感器的项目需要做,项目简介如下:

1,主要用于列车铁轨道岔控制,需要检查动轨和静轨的运行和密合情况。

2,需要测试的距离最大范围是180毫米

3,测试精度:0-5毫米范围内,误差小于一毫米。5-180毫米范围内净度误差要求小
于2%

4,工作于野外,需要承受-40至80摄氏度的温度变化范围。以及100%的湿度范围。
还要考虑铁轨的震动对测试精度的影响。以及粉尘等因素。

5,对于激光测距而言主要是无法适应高温,高温下面激光发射
    管的效率和寿命都急剧降低,加上现场的粉尘以及油污,对激光透镜的影响无法解

决。

6,传感器的安装地点,可能会受到铁轨震动的影响而发生位置移动,从而使测试精
度无法保证。所以必须考虑进去。

如果你周围的朋友当中谁有能力接这个方案,请 发邮件给我

网友A:
为什么设定‘微波传感器’,下雪怕不成吧?
动轨的撞钉和静轨的行程开关(或者感应开关)就可以检测

网友B:
你可以找西安恒达微波器件厂,02年时他们已经在搞这个项目了.我02年去找他们的时候,正好碰上.

网友C:
找铁科院-微机连锁使他们的特长!尤其是6502改造

网友D(2008-11-07):
你这铁轨道岔监控我公司做过这中项目,我们应该有好的建议给你,我们主要是用在磁悬浮的道岔监控控制,如果你感兴趣想了解,可以打我电话联系:13146946020 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