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140 43412双机热备

楼主(2006-02-22):
紧急求救各位高手:我是做电厂水处理系统的。我有一个Modicon的PLC系统,CPU是140 43412,双机热备。下位是用Concept 2.6编程,上位是用iFix 3.5开发的人机界面,有三台电脑进行监控操作。其中,iFix是通过MBE V7.17这个驱动跟PLC通讯的。在不投热备的情况下,上位跟PLC的通讯都正常。现在的问题是当热备投上以后,上位跟PLC的通讯速度慢的要死,以至于无法在电脑上进行操作,而且通讯是一会儿中断,一会儿又好了,再过一会儿又中断,反复这样。小弟在此请教各位高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是因为当双机切换后,上位机与下位机的数据通迅量太大,导致网络阻塞.我可以帮你解决,但我要收费的,我的邮箱是JUGONG@163.COM.

网友B:
不会吧。。。。收费的啊,我也想听听

网友C:
别吝啬,共享吧~

网友D:
兄弟鞠躬尽瘁名不副实啊,大家一起学习吧。

网友E(2006-03-24):
偶刚才知道了,在双机热备时是要用984编程的。

网友F(2006-06-19):
我也想知道,请指点一下吧,谢了!

网友G:
984热备是针对11302和11303的CPU
而43412的CPU是支持IEC热备的

网友H: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为什么没有后文了,我刚看到这个帖子,原因应该出在IFIX的网络参数的设置上吧!你可以试一下用一台上位机的情况怎么样!

网友I:
热备做的不好 我做的时候很好 你的 concept连接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