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驱动器常用故障代码

楼主(2006-02-22):
 这些是安川伺服驱动器的常用故障代码
 A.00         绝对值数据错               绝对值错误或没收到
 A.02         参数中断                   用户参数检测不到
 A.04         参数设置错误               用户参数设置超出允许值
 A.10         过流                       电源变压器过流
 A.30         再生电路检查错误           再生电路检查错误
 A.31         位置错误脉冲溢出           位置错误,脉冲超出参数Cn-1E设定值
 A.40         主电路电压错误             主电路电压出错
 A.51         过速                       电机转速过快
 A.71         过载(大负载)               电机几秒至几十秒过载运行
 A.72         过载(小负载)               电机过载下连续运行
 A.80         绝对值编码器差错           绝对值编码器每转脉冲数出错ssszxx  f
 A.81         绝对值编码器失效           绝对值编码器电源不正常
 A.82         绝对值编码器检测错误       绝对值编码器检测不正常
 A.83         绝对值编码器电池错误       绝对值编码器电池电压不正常
 A.84         绝对值编码器数据不对       绝对值编码器数据接受不正常
 A.85         绝对值编码器转速过高       电机转速超过400转/分后编码器打开
 A.A1         过热                       驱动器过热
 A.B1         给定输入错误               伺服驱动器CPU检测给定信号错误
 A.C1         伺服过运行                 伺服电机(编码器)失控
 A.C2         编码器输出相位错误         编码器输出A、B、C相位出错
 A.C3         编码器A相B相断路           编码器A相B相没接
 A.C4         编码器C相断路              编码器C相没接
 A.F1         电源缺相                   主电源一相没接
 A.F3         电源失电 &nb

网友A:
最好是简单的介绍下错误产生原因和解决方法

网友B:
这个很好,很实用,其实我认为知道故障的原因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常见故障编码器的大多是连接线或插头,过载大多是电机或丝杠轴承损坏或润滑不到位,首先判断是机械还是电器部分的,从连轴器部分断开如果还有故障显示,则为电器故障,反之则为机械故障。

网友C(2008-07-26):
安川伺服放大器显示A.C9是什么故障,能否告知?

网友D:
这个也往上贴啊

去安川下载一份手册不就好了

网友E(2008-09-04):
引用 网友C:
关于安川伺服放大器显示A.C9是什么故障,能否告知?

AC9是编码器通讯或其本身故障,一般是编码器后面的接线接触不好。

网友F:
我们经常遇到AC9,大部分是现场的通讯插头问题,最后干脆去除短接。不知还有没有其他处理方法。

网友G(2009-07-24):
安川伺服电机正常运转时有时会停止,安川伺服器没有显示过一会儿显示A73

网友H:
安川骏马系列的没那个显示器,怎么知道故障代码?

网友I(2010-09-20):
公司有一台玻璃雕刻机用的伺服驱动器是安川SGDB-10VDY1,工作段时间后老是出现跳机。驱动器有时显示AC3,AC4.A80,开始怀疑是编码器的问题,后换了编码器故障依旧,然后又怀疑是电缆有断点,换了后故障还是依旧。无奈下就怀疑是驱动器的问题,然后就给维修安川伺服的维修公司去修,就更换了一块CPU 板,故障还是依旧。尔后又返修,就把驱动器的所有板都更换掉了,现在故障依旧。实在是没有办法啦!在这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分析一下究竟是哪的问题?

网友J:
加上常用的故障解决方式就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不错

网友M(2010-12-15):
安川伺服放大器显示A.C9是什么故障,能否告知?请问怎么短接?小麻子

网友N:
很好实用的资料,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