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电瓶

楼主(2006-02-22):
我的电动车现在跑不远了,只能跑10km。打开电瓶一看,没有蒸馏水了。于是加注蒸馏水,但仍然不行。经检测四块电瓶的电压不一样。 是48v的电瓶,现在冲完电之后的电压为52v,单个点评的电压不平衡,大约是12.1v,11.9v,13.2v,13v
请问各位大侠:电瓶能修复吗?如何修复?修复后又能跑多远呢? 谢谢!

网友A:
由于极板没有水浸住,已经出现氧化层,现在想修复要用硝酸清洗极板,过程一定要小心,清洗时间尽量短,只要用硝酸浸大约10分钟左右,然后用清水充分冲洗几次,最后加上蒸馏水致上限线,小电流充电4-5小时,然后放电至尽,将蒸馏水倒去,加入比例电池水,小电流充电10小时左右,再放电至尽,循环2-3次,充电过程要注意电池的温度,一般可以修复由缺水引起的极板硫化问题,其他例如极板脆化、脱落的就不要修复了,没有意思。

网友B:
如果你知道铅酸电池的原理,你就明白个人修复没有意义.
一种是极板硫化,用电化法
一种是脱落物淹没极板,用清洗法.
不过效果不很理想,个人修复意义不大,因为电解液是强酸,腐蚀性很大.不试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