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在开机2小时左右自动断电的原因

楼主(2006-02-22):
请教PLC在开机2小时左右自动断电的原因:我的PLC为欧姆龙CMP1A-30CDR,用于多元印刷机,PLC在开机2小时左右自动断电,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可能你的PLC输入点接有热保护常闭点,当有一个动作的话那就会断电了,你看看你的程序

楼主:
谢谢邓明师傅!但是,机器正常运转2个小时才出现这个问题,如果,将所有接线去掉重新连接上,就会恢复正常(切掉电源再通电源却不行),在运转2个小时左右,就会重新出现同样的问题,请赐教!

网友B:
只是PLC掉电吗??

网友C:
输出点用电和PLC用电是一起的吗???

网友D:
你可以将PLC输出点后接继电器,有无断电.

网友E:
外部设备的电源和PLC的电源分开,还有看看PLC环境温度符合要求吗

网友F(2006-04-05):
程序是自己编的吗?如果是别人代做的,会不会给你程序加了定时?即设置一个记数,每分钟记数一次,设置两个小时记数,时间到了就输出,控制继电器切断电源!

网友G:
是没有输出还是连电源灯都不亮???

网友H:
机器正常运转2个小时才出现这个问题,如果,将所有接线去掉重新连接上,就会恢复正常(切掉电源再通电源却不行),在运转2个小时左右,就会重新出现同样的问题,请赐教

上面的解释不是很明白。具体说说

网友I:
什么断电啊,PLC?还是机器?

断开PLC电源试试看,是不是PLC锁住了,

网友J:
问题好像不太明确,是PLC断电还是整个控制线路断电呢?PLC工作环境如何,是不是有腐蚀性气体或灰尘太多,每次断电周期一样吗,还是每次都在某一工步断电呢?呵呵,我是不是问的太多了啊

网友K:
PLC電源可能出現問題,換新PLC.

网友L:
请问,到底是PLC断电还是设备断电还是都断电

网友M:
  假设程序出现问题的话
 你可以查查保持继电器(断电保持)的使用情况 看看这段程序

网友N:
你们是哪的,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给你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