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控制卡后其他控制部分的更改设计

楼主(2006-02-22):
现有一设备,控制着两个伺服控制器,位置控制方式,通过PLC发脉冲,非两轴联动。但现在精度不能满足需求。  拟改用运控卡,这样一来通过PC控制的伺服和通过PLC控制的其他电气设备如何协调工作。该如何改动更为合理?

匆匆发贴,如有描述不完整的地方请提出我会及时补充!谢谢

网友A:
用的什么控制卡?是独立式的还是内置于PC的?

楼主:
  用的什么控制卡?是独立式的还是内置于PC的?
---------------------------------------------
现在设备是一个伺服电机带动转轮贴标,通过外部触发PLC发出梯形脉冲,电机带动转轮转动贴标,当电眼检测到标带的变化,也就是贴过一次标后停止发脉冲,转轮停止转动。
要求精度是正负0.5mm,被贴物体运动速度为每秒0.8米,每秒贴6次标签。现在通过PLC发脉冲的位置控制方式只能达到正负0.8mm精度,且精度稳定性不高。现在只要问题是停止的位置偏差大,也是导致误差的只要因素。

除控制卡外有没有其他的更好解决方法?请提出更合理和性能更佳的解决方案 谢谢

现在伺服电机工作时最高转速比较低(每秒一转),加减速度箱,提高转速会对精度提高有帮助吗?

网友B:
工控无限:我有好的控制方案,需要吗?
英国Trio的控制器MC202或MC206都能满足你的需要。贴标方面在宝洁、联合利华洗发液生产线上都市使用MC206在贴标,贴标速度:每分钟300+瓶。请登陆www.emade.com.cn.或直接电话联系:13601385495。

网友C:
可以选用我们的数控系统。详情可以浏览我司的网站:www.adtechcn.com

网友A:
如果是独立式的控制卡,它肯定有个通讯口的,理论上可以通过它的通讯口与PLC沟通。如果是内置于PC的卡,就 要通过PC 沟通了。另外,控制卡通常会有几个I/O点,仔细规划一下,可以用这些I/O点与PLC沟通。

楼主:
请推荐几款独立式的控制卡,谢绝广告,谢谢

网友A:
"请推荐几款独立式的控制卡"
"谢绝广告"
这两句不矛盾吗?

楼主:
刘版主真是找小毛病。

另:关于提高精度的事,还请您多提点。

网友A:
我知道的,GALIL、PMAC、TRIO都有独立式控制卡,国产的好象众为兴有,但是不太肯定。

网友D:
美国PMAC-104应该讲不错的,速度快,通讯方便,可以脱机运行,价格相对不高,有兴趣可以找北京:电话:010-84272839找谁都行。

网友E(2006-04-20):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伺服电机在20RPM就定位很准,在120RPM就定位不准,有没有不用控制卡可以解决的方法?用了控制卡是可以变得定位准吗?原理是什么?

网友A:
用不用控制卡不是很重要,只要你有实时的位置闭环控制。

网友F:
你可以用GALIL控制器 ,速度快,通讯方便,可以脱机运行,也可以插在电脑PCI卡槽,使用方便,编程简单。

网友G(2007-01-07):
脉冲控制,1秒钟启停6次,只差0.8mm,有没有可能是伺服滞后?停止后有没有delay?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要还用位置控制,运动控制卡估计也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