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改造高手请进

楼主(2006-02-22):
在变频器改造项目中,有个项目为采取一控四的控制方式,但有个问题向各位高手请教:当一台电动机在变频器控制下已达到上限频率,但还不满足压力要求,这时就要将当前的电机切换到工频状态,并使变频器控制下一台电机变频运行,但从变频到工频的切换过程中,电机有个瞬时断电有通电的过程,请问这样是不是对电动机的寿命有影响,额定功率均为132KW,有没有那位做过这样的项目,我担心系统的安全性。

网友A:
是不安全,建议不要这么做,可以将要投入的设备直接用工频启动,再降低变频这台转速

网友B:
我做过很多变频恒压供水的项目,无论大小功率,但是对于直接工频切换的,最好是在45KW以下,大于45KW的切换,建议一定要接软启动器.对于132KW的电机更是如此.要不然直接切换是很恐怖的.代俊峰 13510865670  0755-89438352  djf197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