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热力站使用哪种流量计好?

楼主(2006-02-22):
大家好!
我们公司主要从事城区集中供热,目前想采购一批流量计在热力站供、回水管道使用,目前在做设备选型,想选择一款质量稳定、价格适中的产品,(水温10-100摄氏度,压力0-1Mpa,管径DN200、DN250、DN300)?
以前上过一些但不理想,误差太大!用哪种流量计比较?电磁?涡街?超声波?热力站里的泵、电机等设备会不会对它产生干扰?谢谢!

网友A:
电磁可以能测量导电的液体,稳定性很好,精度也很高,但是价格也相对较高点。涡街可以测量蒸汽和液体,是非常理想的流量计,但是如果管道有比较强烈的震动也是不可行的。这种情况下,建议使用节流装置。抗震动,耐高温,但是量程比不是太大。用超声波我感觉用在这不是太合适,我没有见过在供热上用到超声波,因为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没有必要选择。一般超声波的使用环境温度不超过80度,而对介质温度的要求是不超过150度左右。在大管径上使用投入的成本较低。总的说来,每种流量计有利有弊。
如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13366913299 汪

网友B:
我建议用涡轮流量计,性价比不错。适合您的使用场合!有兴趣的话联系13527853674

网友C:
一般城区集中供热用得涡街比较多一些.

网友D:
建议使用涡街流量计,我公司给很多城市供热系统供过货,有兴趣的话联系我13507136468 应

楼主:
谢谢各位!还有就是价格哪个比较贵?哪个便宜?大概多少钱?超声波的是不是不适用?电磁的是否合适?
几十吨到一两百吨的流量都能测吗?

网友B:
涡轮的 在几千块,关键看您现场什么要求。超声和电磁的相对要贵很多了

网友E:
我原来的公司集中供汽用的涡街,还可以,维护量比较小,你可以参考一下,热水的没试过。

网友F:
有没有便宜的?

网友G:
我可以为你们提供质优价廉的流量计!需要可给我留言!

网友G:
因为我们是生产商!

网友H:
看了上述工况,我建议使用超声波外缚式流量计,价格比较好精度大致可以在1%-1.5% 而且在需要热量测量的时候也可以有热值的输出 量程比也宽。只要流速在0.2米秒就可以测量,上限可以达到20米/秒。价格有不贵。电磁的量程比也宽但是您说的管道价格就贵了,我这里DN200的电磁 四氟衬里 316电极 4-20MA输出的也要6000左右 具体可以来电话010-51657611 张先生

网友I(2006-03-28):
与我联系用V锥

网友J(2007-08-20):
超声波流量计,效果很好,配套积分仪,可以计算出热量,我用了几十台了,选用的西门子的产品,没出过问题。

网友K:
建议最好用V锥流量计,安装要求低,耐压耐高温,不需要维护,精度可到0.5级,长期稳定性好,价格比电磁低.请参阅www.floworld-co.com ,联系电话13971015464,EMAIL:wwh515@floworld-co.com(V锥厂家多,真正达标的少)

网友L:
质量流量计的,价格可能是最贵的,但是抗干扰能力要比其他流量计好。
北京大陆力达仪表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M:
不用交接精度的话,要以涡接流量计的性价比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