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求助:西门子与AB网络互连

楼主(2006-02-22):
求助:S7-300 plc CPU 316DP 与AB Controllogix5000 CPU 1756-l55用网络交换数据,可以吗?
该采用什么公司产品,性能和价格如何?

网友A:
可以实现网络交换数据,但是需要统一通讯协议,添加profibus、modbus模板或采用第三方如anybus来实现。

楼主:
anybus是哪家公司产品

网友B:
用总线的话,可以在AB的控制器上加个SST-PFB-CLX模块,使用PROFIBUS和S7的CP343通讯,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C(2006-06-15):
买个串口联网服务器.一切都解决了。

网友D(2007-02-28):
用第三方的模块,与AB的连接就可以了,SST的模块是AB专门与西门子的通讯模块

网友E(2007-05-25):
需要添加网关类的模块。

网友F:
可用woodhead公司产品,他们网关专处理通信,

网友F:
也可用woodhead的sst专处理ab与西门子通信,楼上的说得对,但ab的sst是由woodhead专门提供的

网友G:
RS485总线型网络具体怎么实现...
ES:01802007是什么错误
什么样的浪涌保护器比较好?
CP5613卡和SIEMENS DPU96通讯...
BACtalk系统
光纤总线技术
RJ45转RS232
请问:有人知道MVB(多功能车辆...
基于摩托罗拉Coldfire处理器...
RS485的多主机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