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帮我作一个简单机械手的控制设计

楼主(2006-02-22):
其他的我已有了成型的思路,但是让主电机每隔十分钟正转5 圈 ,再隔10 秒钟反转5圈。让我为难了,以前没接触过,谁能帮我设计一个,我是煤矿上的,有可逆开关,越简单越好。先谢谢了。

网友A:
很简单啊...用PLC编个小程序就OK了

网友B:
电机的额定转速是多少呀?是伺服电机吗?转速提升的要求是什么?如果是普通的交流电机控制只转规定的圈数(不带减速器)好象很困难,除非是伺服,或者是带较大减速比的电机.此外频繁的改变转相,最好在有个刹车电阻(针对交流)

网友C:
支持创新,我帮你用单片机做一个。

网友D:
所谓5圈,要多准?用两个接近开关来反馈旋转的圈数是不是够用?要转5圈,就必须有个计数器了,还要定时器,有个PLC会方便一点(如果是直线运动,也许不需要计数器)。如果不是有批量的东西,个人不建议用单片机做,PLC会方便、可靠一些。

网友C:
友情出演,不计工本

网友E:
PLC实现比较简单。单件的话PLC成本较低,如果批量其他方案性价比更优。

网友F:
计数器+定时器+继电器也可搞定,但有可能成本比PLC还高

网友G:
多轴运动控制卡,控制器,用于精确定位、定长
发送脉冲信号以控制电机转速、方向,类似点胶,焊接设备上的机械手控制
tonysales@163.com

网友D:
"多轴运动控制卡,控制器"
这种要求用运动控制卡,有点奢侈了吧?

网友H:
楼主联系我!!!用一台变频器就可以解决!!!

021-5450323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