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温控仪的请进?

楼主(2006-02-23):
用热电阻式继电器输出的温控仪控温,比如设定100度,
1、应该是让温控仪输出点使加热器到100度断电还是温度降到100度让温控仪输出点接通加热器?
2、在100度附近能否出现频繁起停加热器情况?
谢谢!

网友A:
电加热是一个滞后较大的控制,像你所说的采用继电器控制的这种情况肯定会出现频繁启停加热器的情况,如果你的温度要求波动不太严格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具有两个设定值的仪表,比如设定温度上限为100,下限为90,当温度低于90时,加热器开始加热,当温度大于100时,停止加热。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B:
你这样肯定是对控温要求不高的,要求高的采用调压或者调功的方式

网友C:
你的温控表有PID的自动功能吗  有个打开就可以  一般温差2度左右

网友D:
如果采用开关量控制肯定会频繁启动。除非采用调压器

网友E:
第一问太简单,就不答了。看一下温控仪的工作原理吧。
第二问,现在市场上型号稍新的温控仪都有简单的pid设计,而且可以通过比例带的设置控制其输出点在温度设定点上下范围(可调)的动作频率,这样可以得到更精确的温度控制。个人认为这是温控仪发展到它无法满足更精确控温的实际需求的一种必然的突破,当然也有新技术普及化后的加入。但尽管采用了各种补偿方式,仍然达不到调功类控温方式的精度。不过,需要精确控温的情况远少于使用传统温控仪。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带PID功能,输出功能为电流4-20MA的,如何控温好?(控制接触器使加热电阻通断)电流输出型温控仪能用温控仪的继电器点控温吗?

网友C:
用固态继电器.SSR 可以电话联系研究13926566712

网友F:
控制接触器使加热电阻通断的一般不用PID调节,因为这种仪表和普通数显仪表价格差不少.一般用回差控制.
用PID调节的要有晶闸管调压装置.

网友G:
同意毕工观点
再补充一点: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回差可调到8-10度,这样接触器就没有那么频繁工作了

网友H:
你這個热电阻式继电器输出的温控仪控温,如功彔不大儀表用PID调节。用输出功能电流4-20MA的,增加一PLC可保證温差2度左右。
一般电流输出型温控仪都有继电器控温点。

网友I:
你用温控仪设定时,内部就有个温差的参数。你可自行设定。

网友J:
电流输出型控温仪一般用来控制可控硅控温,而继电器输出的,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效果会更好,这是个人观点

网友J:
另外我认为电流输出型仪表,用来控制固态继电器好像不太好吧,请大家讨论

网友K:
设定个偏差值,比如2度,当加热到100时通过调整加热周期的设定调整进行断续间歇性加热,当加热到102时停止加热,在冷确时降到100时通过冷却周期的设定调整进行断续间歇性加热,当冷却到98时持续加热。很多智能仪表都有这个功能。RKC、台达、欧陆等

网友L:
如果用输出为4-20mA的模拟量来控制,可以选择加一个AO-DO转换器,既可以模数转换,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节死区的大小。

网友M:
我经常用,国产AI508系列完全可以,带PID功能.输出形式有继电器输出(通断),固态继电器输出0-12V(驱动固态继电器),可控硅输出,可控硅触发输出等.精度正负1度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