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热电站和锅炉用气动阀还是电动阀

楼主(2006-02-23):
在热电和锅炉控制中,我个人认为益选用电动阀,请问有没有相关国家标准有此规定?谢谢!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如果自控阀比较多的情况下最好用气动阀,气动阀具有结构简单、调节速度快的特点,而具适合于具有粉尘、高温、潮湿、防爆的特点,而电动阀结构复杂,维护难度大,对环境要求较高,所以我建议用气动阀。

楼主:
我找到了以下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 DL/T 5175-2003, 《火力发电厂热工控制系统设计技术规定》中7.2.3有如下内容:执行机构益宜采用电动或气动执行机构。环境温度较高或力矩较大的被控对象,宜选用气动执行器。要求动作速度较快的被控对象,也可采用液动执行机构。
如同二楼侠客的高见,气动阀具有较高的优势,但是我认为气动阀特别是活塞式气动阀,它的气缸不能耐高温,驱动力矩有限,不适用于锅炉和热电中介质及环境温度高、前后压差大、口径大的场合,请指教!

网友B:
齿轮齿条式的呢,可以吗

网友A:
介质温度高并不一定阀门的调节机构温度就很高,主要是看环境温度,但如果温度太高,电动阀门的电机也受不了,比气动阀更容易坏

网友C:
我认为宜选用气动阀,气动执行机构结构简单、成本较电动低、维修维护方便快捷以及使用过程中具有响应速度快、控制精度高等特点。应该广泛应用,但是在没有气源的情况下只能用电动的了。有些电厂是电动气动都有,不知是什么缘故。另外,电厂执行机构和阀体部分是两个专业,在这样的模式下大家只迷信进口产品,谁都不愿担责任。

网友D:
在控制方面。还是气动的用得比较多

网友E:
我也认为使用气动阀比较理想!但是电厂普遍都是电动阀用的比较多@

网友E:
actuator兄,您的观点气动阀具有较高的优势,但是我认为气动阀特别是活塞式气动阀,它的气缸不能耐高温,驱动力矩有限,不适用于锅炉和热电中介质及环境温度高、前后压差大、口径大的场合,我个人认为气动阀,电动阀只是执行机构的不同罢了,阀体部分只要是相同的阀型,电动阀能满足温度高,压差不大,口径大的场合气动阀一样可以满足的!

网友E:
直行程,角行程的电动执行机构能达到的推力与扭距,气动执行机构也都能达到的!

网友C:
to:防爆
"气动阀具有较高的优势,但是我认为气动阀特别是活塞式气动阀,它的气缸不能耐高温,驱动力矩有限".在耐温方面我认为,气动和电动没有什么差别吧。爱无极限: “介质温度高并不一定阀门的调节机构温度就很高,主要是看环境温度,但如果温度太高,电动阀门的电机也受不了,比气动阀更容易坏”

网友E:
爱国者zhiyi:
我和您的观点一样的啊

网友F:
热电站和锅炉用气动阀还是电动阀。首先要从系统的安全系数来考虑的。系统故障停电停气时,阀门要处在开还是关的位置。系统停电时电动阀的位置是不变的。系统停电、停空气时气动阀的位置就不一定了,看你选的是气开式(没气就关)还是气关式(有气就开),起到保护系统安全。如电厂的汽机高加水位,当断气源、断信号线、产生故障要求阀门打开把高加里的水放空,不然要出大故障的,水要进汽轮机产生水击。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技术热线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G(2006-03-29):
电动阀和气动阀哪个的精度更好啊?

网友F:
电动阀和气动阀之间不能相比精度的,使用的场合不同,控制方式不同。阀门是讲密封与泄流量。

网友H:
建议使用电动阀!!

网友I:
目前机电一体式电动阀使用较方便,完全可以替代气动阀,建议使用电动阀。

网友G:
什么是机电一体化的电动阀哦!是不是就是所说的智能型电动阀哦,能接收4~20MA的控制信号,又能输出4~20MA的位置信号啊?

网友J:
我也认为使用气动阀比较理想!但是电厂普遍都是电动阀用的比较多

网友E:
有的电厂把控制阀分为两个部门来管理,执行机构是类似与仪表部门管理.阀体部分类似与工艺部门来管理

网友K:
电动的开关时间达不到,一般大多数热电站和锅炉都用气动的,柏勒夫产品在这个领域用得很是得心应手。

网友L(2008-06-07):
电厂和锅炉上一般用的都是电动调节阀,而化工厂一般都是用气动调节阀,化工厂要求防爆所以选用气动阀,而电厂和锅炉上不要求防爆,还要考虑的是用气动阀要专门建一个空压站

网友M(2008-07-09):
需要的话,可以连接我  021-64423400-18   上海蓝帕控制阀门  周先生

网友N:
到底用气动还是电动要看具体工艺要求,各有有缺点,但用电动的多,www.tet.cn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天津百利二通机械有限公司(天二通)电气技术部赵龙022-84911870或zhaolong@tet.cn

网友O:
主要根据工矿环境,常规用电动阀的比较多,但输灰系统用气动阀。

网友P:
温度/压力/流量/液位控制器通过简单连接就可以直接控制电动阀门(含电动蝶阀与电动球阀等),免去伺服
放大器,可选择是否指示阀门开度。可设定阀门开度上限与下限值。压力、温度、流量等信号输入。

电动阀门的技术参数:
力矩:50 N.m、100N.m、250 N.m、500 N.m、1000 N.m、2000 N.m(定货时请选择)
可配球阀:DN15-300,蝶阀:DN50-600(定货时请选择)
电源:220V AC 50/60HZ,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控制信号是4-20mA电流或1-5v电压信号
环境温度:-30度-60度
手动操作:随机附手动摇柄
电气、机械二重限位
防水等级:相当IP67
安装方向:可全方位任意角度安装
位置测量:开度信号反馈(1kΩ)
箱体材料:压铸铝合金
进线接口:PF1/2“进线锁
转角0-90度;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行程30/60/120秒可选;
过热保护;
流量特征可线性化、可取代老式调节阀;
进口关键零部件、高可靠性;
真材实料、确保长寿命;
公称压力:PN(MPa)0.6、1.0、1.6
介质温度:~50℃—450℃
工作介质:水、油、蒸汽、空气
咨询电话:0755-81535537

网友Q:
从原理角度讲,不外两类:一是行程控制式,二是力矩控制式。所谓行程控制式,简单地说就是转多少圈能使阀门关紧或打开。这种原理的执行机构是目前大宗普遍采用的产品,缺点是,定线位后容易跑动,造成阀门关不紧泄露,平时的检修量也大。而力矩控制式的产品就不一样了,所谓力矩控制就是用多大的力或扭矩把阀门关紧,保证一次性压严不泄露,再者还要保证关严的同时能够顺利打开。

焦作市凯德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最近研发了一种力矩型执行机构,就是所谓的力矩控制原理的执行机构。是从焦作电厂多年来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提出立项并研发成功的,有着相当的实用性。并申请了国家专利。网址:www.kaidep.com 电话:13569108909 赵经理

网友R:
如果你们公司别的地方用的电动阀少的话,你还是用气动阀,那样更换及配件的采购都比较好,且气动阀的维修要比电动阀简单得多,电动阀的价格与气动阀的价格差不小多少。我建义是小阀门用电动,大的阀门还是用气动好。

网友S(2008-09-17):
个人 非常同意1楼的说法 关于气控阀 可以QQ咨询我:929051083

网友T:
我认为宜选用气动阀,气动执行机构结构简单、成本较电动低、维修维护方便快捷以及使用过程中具有响应速度快、控制精度高等特点。应该广泛应用,但是在没有气源的情况下只能用电动的了。

网友U:
有空压站的当然选气动的。

网友R(2008-12-22):
如果是温度高,就用电动,不高还是用气动好点,维修方便,价格也不高,使用寿命也长的。

网友V:
电厂用电动的多,化工基本都用气动阀。

网友W:
也不是说的那么绝对啊,应根据现场因地制宜各有各的好处但还是用气动的较多

网友X:
其实这个问题不用争辩,只要你有气源,你爱怎么选怎么选,随便你。

没有气源,就老老实实选电动吧。

其实我也给客户解释过很多次电动怎么怎么好,气动怎么怎么不好。其实说句老实话,我自己也是习惯用电动了,不想换。

网友Y:
在高温、易燃、易爆环境中还是用气动的比较好。

网友Z(2009-02-02):
锅炉方面一般用电动阀比较多,如用气动阀也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