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通讯干扰的消除

楼主(2006-02-23):
紧急求助:上位机与西门子200PLC通过232-485转换卡通讯,当变频启动水泵时,上位机就无法与PLC通讯。屏蔽线和变频器均接在大地上,但还是无法解决盼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小弟我不胜感激!变频器采用的是FRENIC-VP系列。

网友A:
通信的 电缆也要有可靠接地的

网友B:
注意上位机和plc的接地情况,如果它们的地电平差别太大,会导致通讯失败。

网友C:
可不可以把接地接在一起

网友D:
请考虑我的建议,在485两线之间加 330欧的电阻,电阻与104串联,并联在A、B线之间,且靠PLC一端。 ---------------------- 这是我在一个困扰我几天的项目里最后通过的解决方法。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
请教“工控无限”:你所说的“104”是什么啊?是模块还是主板?

网友D:
小电容,你到电子市场说说人家就知道的了

网友E:
建议将强电线路和通讯线分开走

网友D:
这个接法是终端电阻的接法,也有直接加电阻的,作用也一样:降低反射,加强抗干扰

网友F:
使用钢带铠装型的双绞屏蔽电缆或者屏蔽电缆穿钢管,并只在一端将电缆的屏蔽层接地,就可以有效解决传输通道引入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