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

楼主(2006-02-23):
向大虾请教!有没有人介绍一下气动执行机构的详细情况?例如气动执行机构的分类,需几路气源等!

网友A:
呵呵,“详细介绍”,我就来点简单的吧,算顶一下。
    气动执行机构分为几部分:
1。气源:一般包口过滤减压阀、一、二次截门等。
2。控制部分,一般由电器转换、控制盒或具有气动阀门定位器。
3。气缸及底座,没啥说的。
4。执行机械,就是杠杆呗。
5.部分要求较高的设备带有定位装置、锁定装置及位置检测装置。

   我说完了,呵呵

网友B:
气缸.马达,哨,气囊^

网友C:
气动……用过SMC和CKD的,呵呵,是日本公司的,
他们的资料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