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变频器带动变压器会如何?

楼主(2006-02-23):
高压变频器其中有种形式是通过输入输出变压器变换电压的方式来带动高压电机,那么普通的变频器是否也可以通过三相变压器,变换电压和频率?这将得到什么样的电压,可带除了电机以外的其它负载吗?具体情况如何?

网友A:
可以!前华为变频器在缅甸曾在变频器输出侧加变压器使变压器输出电压为440V频率为60HZ!而且可以带除电机以外的其他负载!但具体带的是什么我就不太清楚了!呵呵!!

网友B:
楼主所说的高压变频器属于高-低-高型,其实质仍是低压变频器,只是从电网和电动机两端看是高压。它有别于直接高压交-直-交变频器。高压变频器的主流市场还是后者。这也是仰仗功率元件的发展。
几年前搞过小型变压器的设计,最基本的前提是你必须确定设计出的变压器实际工作在什么频率下,这一点从磁场学可以得到解释,不细谈了。
普通的变频器通过三相变压器,当然可以变换电压和频率。得到样的电压频率由变频器决定,幅值由二者共同决定,当然可带电机。但是你必须保证变压器工作在设计允许的范围内。

网友C:
我认为不好。
变频器的输出是高频正弦波与直流斩波的合成,也就是是说含有较重的谐波,尤其是三次谐波与五次谐波。在变频器中有一项参数可以设定“载波频率”,就是改善波形的。
而普通变压器仅仅是按照工频设计的,如果输入谐波较大,会引起较大的涡流损坏,发热。
如南风悠悠所说,一定要确定变压器的工作频率,也许通过精心匹配,可以使用。

网友D:
有创意啊!逆向思维 彻底颠覆

网友B:
我正在参与本集团的节能方案的论证,主要项目就是谐波治理,包括高奇次谐波的抑制,方法很多。

网友B:
to 快枪手: 再让你逆向思维一下,从电-磁-电转换的原理看电机和变压器,其实质是同一物。变频器对电机的危害(主要表现在 高奇次谐波破坏绕组绝缘、涡流)难道比对变压器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