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的CV值与开度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楼主(2006-02-23):
请问各位大侠阀门的CV值与开度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A:
    我晕倒!
    但是沙发坐了要负责任啊,老大你看看PID调节关系。

楼主:
小弟刚刚上路,还望明示!谢谢啊!!!

网友B:
不知道开度,见笑?
只知道Cv值与压差、不同结构有关(蝶阀、球阀等)

网友C:
Cv也叫容量系数表示阀的流通能力
Cv值的定义:
   1、阀全开。
   2、阀两端压差为1磅/每平方英寸
   3、60F的清水。
调节阀每分钟所通过的水的“加仑”数。

网友D(2009-08-21):
流量系数与阀门开度:
  阀门/调节阀流量系数(CV值)与开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CV值名称起源于西方的工业流程控制领域对于阀门流量系数的定义。在中国通常称为:KV值,KV表示的是阀门的流通能力,其定义是:当调节阀全开时,阀门前、后两端的压差ΔP为100KPa,流体重度r为1gf/cm3(即常温水)时,每小时流经调节阀的流量数,以m3/h或t/h计。

  (例如一台Kv=50的调节阀,则表示当阀两端压差为100KPa时,每小时的水量为50m3/h。)

  阀门开度是指阀门在调节的时候,阀芯(或阀板)改变流道节流面积时阀芯(或阀板)运动的位置,同时用百分比表示,关闭状态为0%,全开为100%。

CV值参考说明:http://www.gratcn.net/shownews.asp?id=138

网友E:
就事论事,Cv值和调节阀开度没有太大直接关系,Cv值是在调节阀设计时固定的,当然,在运行中,你的调节阀开度达不到设计的Cv值也很正常,有很多问题会影响到

网友F(2009-09-28):
如果调节阀的CV设计过小,流过阀门的流量大,则开度就要加大,这与CV有关系。如设计能满足最大流量,则也与阀门的CV值有关系,但是不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调节阀的CV设计过小,流过阀门的流量大,则开度就要加大,这与CV有关系。如设计能满足最大流量,则也与阀门的CV值有关系,但是不大。

呵呵,才疏学浅,看不懂楼上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