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教:多回转电动执行器与直行程电动执行器比较?

楼主(2006-02-23):
同样参数要求下,多回转电动执行器与直行程电动执行器相比,哪个体积大,直线运动的速度快?谢谢!

网友A:
它是根据力矩的大小来决定体积大小的,多回转说的是力矩,执行程是推力,一般来说,这2个参数谁大,体积就相应大一些,体积大的原因主要是机械传动的设计更大,速度与所选电机有关,当然还有其它参数,如丝杆直径,减速比等

楼主:
谢谢!多回转执行机构能否控制阀门进行直线运动?若能,那多回转与直行程相比,控制阀门进行直线运动时选用哪种较好? 要求:直线运动速度很快。

网友B:
多回转输出轴的最大圈数为5~120圈,主要用来控制高温、高压调节阀,适应与频繁的启动和控制,
调节速度和气动执行机构一样可快可慢,在紧急状态下能快速关闭和打开。
但是价格比气动的贵的多

网友C(2006-03-28):
主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品牌,有的执行器直行程(直线运动速度)可以达到5秒,还有电动执行器的价格一般是比气动执行器的价格便宜的

网友D(2006-06-06):
我国电动执行机构国家规范规定:
电动执行机构产品分类:(按输出位移的形式分)
1.角行程:输出0——90度的转角。
控制蝶阀、风门等需90度转角打开的阀门。
2.直行程:输出直线位移。
控制直通阀、电动单、双座、套筒调节阀等。
3.多转型:输出360度以上的转角。
控制闸阀等需多圈转动才能打开的阀门。
(象家里的水截门一样,多圈转动)
直行程和多转型,前者输出直线位移,后者输出转角,用于什么阀门,是根据阀门开闭原理,应最大的发挥他的传动效率,不宜互相替代.
有实力的执行器厂家,严格按照国家规范,产品规格全,分类细,
建议您按上面的配用方法使用.
具体的相关知识请见www.bellaut.com
电动执行机构还可按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分类等等

网友E(2008-03-09):
直行程的执行机构不是包括多回转部分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