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起动电机控制

楼主(2006-02-23):
我位现场正使用一批设备,使用24/15KW双速电机带鼓旋转运动,但电机特频繁启、停,操作工1秒内能控制起停3、4次。控制回路有接触器(100A)、热继电器(85A)。现在电机经常烧坏。
热继电器选用不合理吗?就控制这个电机,有更好的方案??急需解决!!!

网友A:
电机特频繁启、停对这种交流调速电机来说,很容易发热严重
用直流电机吧.好很多

楼主:
先谢了!我以前没有用直流电机。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这么到功率的直流电机我没有资料哦..你可以去网上查一下.我们只有小功率的..帮不了你

网友B:
‘1秒内能控制起停3、4次’使用电机带 方案不合理,直流电机也会严重发热。
请参照冲床结构。

网友A:
我们的小功率直流无刷电机一秒起停3,4次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功率都是比较小的

网友C:
在负载和电机之间加装离合器,或用伺服电机
E-mail:valor.lenze@126.com

网友D:
解决问题方法:
1)如果工艺上无须如此频繁启停而只是工人的不良操作习惯,建议用用限制启停次数来达到保护电机的目的;相应的技术措施就比较简单,用一个时间控制回路就可解决问题;
2)如果确实需要频繁启动,可选择SRD电机调速系统,特点是启动电流为30%Ie时启动转距可达150%Me,但这是大动作,电机和调速装置必须
更换.代价也不小..可以查一下北京中纺的产品资料
3)这么频繁启动用其他任何方法恐怕难以达到理想的状态..

网友E:
什么都不用,加风扇在电机屁股吹就OK了,

网友F:
用变频器拖动

楼主:
风扇(300W)刚开始就加了,现在准备加变频器。

网友E:
变频器在此工况下工作有点吃力,要不是因为调速或软启动的原因,最好就不要加,其实你对现在的应用来说加电磁离合器、让电机一直运行,启停由电磁离合来控制。似乎可以考虑的,当然了,不了解你实际的情况,请您自己斟酌!记住:电磁离合器一定要选用湿式而不是干式的.

网友G:
你能把情况说得详细一些吗?
你讲的那么频繁的启停,生产中没见过。我也想见识见识。

网友H:
你说的这些情况,我知道,我们这使用的电机比你那还多一个速度,工人在生产时比你那的动作次数多,经常烧电机和更换别的器件.现在好多了.就是加强教育,养成好的工作习惯.我们现在正在想别的办法,彻底解决.一但好了,我告诉你.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网友:
如果楼长能把使用情况说的详细一些,或许可以帮忙。

网友I:
操作工1秒内能控制起停3、4次
如此高的操作频率还没见过,请问电机在1/3秒能转得起来吗?那操作工受得了吗

网友J:
1秒内能控制起停3、4次’使用电机带 方案不合理,直流电机也会严重发热。设备启停还是用电磁离合器比较合适 ,或者用电磁调速电动机试一下。

网友K:
一秒钟起动3,4次。
什么应用情况???

网友L:
有困难,起停太频繁了,要想使电机的寿命增加不容易,频繁起停容易使电机发热,像楼上所说增加离合器是个好方法,让电机常转,通过离合器来控制起停

网友M:
如果转速很低,那楼住就可以选择直流力矩电机,不容易烧坏,满足你的要求没有问题!

网友N:
采用磁耦合的离合器控制,让电机常转。

网友O:
搞错了吧?是不是一分钟3\4次?

网友P:
一般来讲对与起停频繁的设备最好是用机械离合抱闸比较好要不电机
吃不消。

网友Q:
一秒钟3、4次,动作够快,建议使用离合器。

网友R:
试一试滑差电机,也许可以办到。一秒钟3-4次我建议你油压系统。

网友S:
1秒内能控制起停3、4次,建议在负载和电机间加装离合器,或用伺服电机!

网友T:
 一秒钟起动3,4次。
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启动频繁,用离合器是第一选择,应选用湿式摩擦离合器。

网友U:
你好,ZHANGZZ,我们能给您提供好的解决方案.电话010-62670620 温先生

网友V(2006-03-27):
我认为在负载和电机之间加装离合器,或用伺服电机,不知可不可以?你试一下.

网友W:
我想问一下,37千瓦的电机带负载用正常全压起动能在一秒内完全起动吗?如果能起动,请说明一下你的设备,否则我怀疑你是在故意捣蛋.

网友X:
建以用机械传动处理

网友Y:
周公说借鉴冲床的做法,具体怎么做能否说的详细一点呢?

网友B:
冲床的电机和飞轮是一直转的,需要冲压的时候用脚踩的离合器使主动轴与冲头联结使冲头下降冲压工件。这样的机构不存在电机频繁起动的问题,所以不会发热;而且由于飞轮有储能的作用,可以减小电机功率。如果有规律的频繁动作,可以用凸轮代替脚踩的离合器。

网友Z:
同意苏尚德的见意.我也认为楼主是搞错了.应该是一分.要不然就是3.7千瓦或更小.37千瓦用100安接触器只能是降压,或降频启动了.否则接触器.热保护都受不了.

网友AA:
用伺服电机试一试。

网友AB:
最好是不要频繁起停电机,让电机保持运转,然后用离合器.至于用什么形式的离合器,那要看你控制的是什么设备了

网友AC:
命题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AD:
这电机,受不了呀!

网友AE:
加机械装置喽,电机转肯定是带动别的部件工作.
加个连轴器(用钢珠\弹簧卡的那种),启动时有负载压紧弹簧,带动部件工作;没有负载时松掉弹簧不要停止电机,让电机部分的连轴器带着钢珠转.

网友E:
什么力矩、无刷电机!扯淡 加飞轮和离合器是最佳选择了

网友AF:
同意周工的意见.

网友AG:
同意用湿示离合器.

网友AH:
少见的机械结构,用途...真想见见是做什么产品的机器要这样的技术要求...

网友AI:
你的热继也不起保护作用呀,大了点吧

网友AJ:
1秒起停3-4次还没见过你这样的设备哦.
朋友你是不是在吹牛.可以告诉我你是用什么启动的吗.
频繁的启动电网波动很大的.还有就是交流和电机很容易损坏的.在说你的设备如果真是像你说的1秒起停3-4次,哪就是你们电器工程师和机械工程师设计的问题拉
要是我见了你们设备的话我就可以给你一个方案

网友AK(2006-05-01):
我觉得这位兄弟应该把各位大虾的建议都试一试。
1。查看设备使用说明书,看额定工作状态的动作次数。
2。询问操作工频繁点动的原因。
3。若点动是为了达到低速运行,可以按有位大虾说的使用变频器,电磁滑差离合器,三速电机或加离合器挂机械档位。
4。若点动是为了达到调整或定位,可以按有位大虾说的应该对控制电路改进,加行程开关,接近开关,同步尺或编码器定位。并且定位时应先减速后制动(机械或电气)。
5。若点动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机械冲击,可以按有位大虾说的另加一个电磁铁或一个小电机。
6。若电机损坏频繁,是否考虑按有位大虾说将电机更换为力矩电机,绕线式异步电机,SRD开关磁阻电机 ,液压马达等,这几种电机均可降低启动电流,并可无级调速。
7。现有设备可以做些改进,有位大虾说加冷却风机,你已经装了,是否可以加大功率。
8。采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星-三角启动,串联电抗启动,软启动等方式降低启动电流。
9。电机启动频繁热继电器已无法完全保护,最准确的方式是在绕组线圈或测温孔装热敏电阻或热电耦测温。

网友AL:
不懂为什么频率要这么高得
以前都没见过!

网友AM:
一秒3-4次,不烧才怪呢

楼主:
更换上变频器不行,变频器老过载报警。我现在用频繁启动专用电机。1分钟可启动30--40次。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AN:
用伺服电机绝对可以达到。我这里也有一个是1秒钟2次起停的。

网友AO:
什么是频繁启动专用电机?推荐个品牌吧:)

网友AP:
变频器的启停次数每分钟要控制在:20次以下.而交流伺服则可以达到600次.直流伺服更厉害:1000次甚至1500都行.对于你这种情况最好是用伺服.

网友AQ:
我看还是再机械上想办法,一秒几次电机还没转起就停电机是会发热的

网友AR:
热继的反应时间至少在20S以上才会起到保护作用,所以控制回路要加强.

网友AS:
有这么高频率启动过的电机吗

网友AT:
加功率相当的离合器是最佳选择了,我以前所在公司20台机床都是这么用的。不过离合器很贵要10000多,好像是什么台湾货。

网友AU:
24/15KW的马达一秒钟启停3、4次,我觉得这不可信,要知道这连按一下按钮的时间都不够。

网友AV:
工控无限说的不错,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只是看你用在什么样的地方,用于什么样的负载了(只是1s三四次的启动太频繁了)

网友AW:
离合器不错啊

网友AX:
没见过这么大的负荷能在1秒内完成启动、停止。

网友AY(2006-05-31):
用频敏电阻加绕线转子电机

网友AZ:
用电磁离合器

网友BA:
我认为冲床的方案可行!

网友BB:
最好的办法.1换为变频器+变频专用电机,
我们提供专业的变频专用电机,
联系电话:13532995757

网友BB:
变频器,加变频电机.

网友BC:
方案有问题,或者***有问题

网友BD(2006-08-11):
我在想有这样的设备吗?不过周公的思路不错。

我是上海第三机床电器厂的,是国内生产电磁离合器最早的企业之一。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广交同行业的朋友。我的MSN:zhao-tony@hotmail.com  TEL:021-64174620 我姓赵。

另外我公司希望引进一名从事电磁离合器研发工作的朋友,希望从事工三年以上的。并且熟悉目前电磁离合器的开发和发展动向。如果合适,我公司提供良好平台,住宿及良好的薪资待遇。工作地点上海。

网友BD:
如果真是一秒要停启两三下的情况,并且负荷这么大。那些让人家在电机上作文章的朋友不是很厚道。

网友BE:
1S启动3-4次不符合常情,使用什么方式也实现不了楼主的意愿,用人工启停电机这样的操作频率是根本实现不了的。

网友BA:
周公和工控无限说的有道理 我认为可以尝试一下!
在你说的情况下用 冲床结构 比较合理!

网友BF(2006-10-21):
37kw ,每秒启动停止3次,用水冷的磁粉离合器,不知道如何?要是用直间控制电机的方法,肯定够呛的。

网友BG:
离合器是正理,强烈要求楼主采纳这个方案:)伺服就免了,估计楼主不会接受那成本,而且也有点浪费的感觉

网友BG:
要睡觉时又想了想,离合器好象也不行,因为一般离合器的速度达不到这速度,还没完全贴合就又要脱开,根本使不上劲,楼主都跑了哇,噢,一个老帖子,谁把它翻出来的

网友BH:
动作够快的,你搞错了吧大哥

网友BI:
操作工1秒内能控制起停3、4次??????????????

换个绕线式电机试试

网友AQ(2007-02-08):
我们这也有这样设备是个自动包装线不过没有你说的1秒起好几次,我们用的都是伺服你可以试试,变频不能这么平凡起,这样变频内部损坏大

网友BJ(2007-04-10):
顶!问的好!这么电机1秒起停3-4次,恐怕是操作工在发泄吧。

网友BK:
下面引用由逍遥小生在 2006-10-26 22:40:00 发表的内容:
  动作够快的,你搞错了吧大哥

--------------------------------------------------------------------------------------------

网友BE:
一秒内起停3、4次?可能吗?

网友BC:
朋友你是不是在吹牛?

网友BL:
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BM:
楼主到是出来说说话呀。

网友BN:
我也感到不对,一秒三次,那启动电流波动也太大了.要么你加个调速器

网友BO:
1秒起停3-4次还没见过你这样的设备哦.

网友BP:
看标题这个电机使用于建筑工地的起重设备上的,上下直线运动电梯用,可能用到了起重方面,用于起重请改用绕线式转子起重电机。转子串接电阻箱点动时可以不止3-4次/秒,绝对不会烧电机。

网友BQ:
干脆换大电机

网友BR:
我有140KW直流电机需要较好的制动效果,请问如何选择制动电阻

网友BS(2007-05-12):
用制动电机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用机械传动来实现了,就像周公说的,和冲床的原理一样

网友BT:
同意周工的见意
   冲床的电机和飞轮是一直转的,需要冲压的时候用脚踩的离合器使主动轴与冲头联结使冲头下降冲压工件。这样的机构不存在电机频繁起动的问题,所以不会发热;而且由于飞轮有储能的作用,可以减小电机功率。如果有规律的频繁动作,可以用凸轮代替脚踩的离合器。

网友BU:
 1秒起停3-4次,太夸张了吧,没见过!~

网友BV(2007-06-23):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且需要高速启动?

网友BW:
1秒起停3-4次???

网友BX:
1秒起停3-4次还没见过你这样的设备哦.操作工应得高工资.

网友BY(2008-04-10):
有这样的设备吗,那设计的人就有问题了,哈哈,

就是用电磁离合器,让电机常转,在1秒内也实现不了3、4次呀

网友BZ:
楼主选用的电机不合适,如果需要快速停车,需要选用惯量小的电机,不知道具体要求,如果能告诉我,我给您选择合适的电机。这样电机不会烧掉.      黎德宇email:ldy7784549@163.com

网友CA:
这么频繁的话

任何东西都会坏的很快

网友CB:
我就想不通了,看完了也不知道这台电机是用于什么地方的,有没有减速箱?电机极数又是多少?

网友CC:
引用 网友J:
1秒内能控制起停3、4次’使用电机带 方案不合理,直流电机也会严重发热。设备启停还是用电磁离合器比较合适 ,或者用电磁调速电动机试一下。

网友CC:
引用 网友W:
我想问一下,37千瓦的电机带负载用正常全压起动能在一秒内完全起动吗?如果能起动,请说明一下你的设备,否则我怀疑你是在故意捣蛋.

网友CD:
楼主是否说错,分说成秒.真想看看什么设备.80年代前,旧式电弧炉是双电机直流控制,是可以1秒起停.但必须带测速电机检测控制.现己不用了.

网友CE:
用离合器吧,我见过一台老的裁纸刀就用的离合器。电机一直转,离合器控制动作。

网友CF(2008-05-13):
操作工1秒内能控制起停3、4次, 我只想说这个操作工真是手快啊..  用什么变频器啊直流电机啊,我想问的是1秒钟内启动3~4次的话电机还没加速到标速就得停了吧, 好象不能满足要求,伺服电机?????

网友CG:
你用步进电机好不?要不用棘轮装置.

网友CH:
冲床的电机和飞轮是一直转的,需要冲压的时候用脚踩的离合器使主动轴与冲头联结使冲头下降冲压工件。这样的机构不存在电机频繁起动的问题,所以不会发热;而且由于飞轮有储能的作用,可以减小电机功率。如果有规律的频繁动作,可以用凸轮代替脚踩的离合器

网友CI:
引用 网友CF:
操作工1秒内能控制起停3、4次, 我只想说这个操作工真是手快啊..  用什么变频器啊直流电机啊,我想问的是1秒钟内启动3~4次的话电机还没加速到标速就得停了吧, 好象不能满足要求,伺服电机?????

是哦,有点不可能吧

网友CJ:
37KW的电机1秒能起停3、4次??????????????????????????

网友CK:
建议加变频器或软启动装置......................不过你这启动也太频了.........工艺上应该能改变

网友CL:
引用 网友AJ:
1秒起停3-4次还没见过你这样的设备哦.
朋友你是不是在吹牛.可以告诉我你是用什么启动的吗.
频繁的启动电网波动很大的.还有就是交流和电机很容易损坏的.在说你的设备如果真是像你说的1秒起停3-4次,哪就是你们电器工程师和机械工程师设计的问题拉

没有见过呀

网友CM:
37KW的电机1秒能起停3、4次吹牛吧 操作工真是手快????????????????

网友CN(2008-08-11):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LL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

网友AG:
开什么玩笑.,可能吗?

网友CO:
电机不能频繁启动的,故障跳停一次,应该等上5分钟左右再开

网友CP:
我这里的一个水泵也是,太热了

网友CQ:
用伺服电机还行啊,

网友CR:
一秒钟3、4次,动作够快,建议使用离合器。 ?不可能

网友CR:
一秒钟3、4次,不可能

网友CS:
你是不是打错了?是不是一分钟哟?一秒那么快别说带负荷,就是空载也不可能做到的啊。一分钟起停4次不烧电机就是见鬼了

网友CT:
这么大的电机,一秒钟内操作启停三四次,没见过!

网友CU:
简直是无稽之谈      这样高频率的电机我想这个世界上的人还没有应用到工业上吧

网友CV:
修改机械设计,绝对不合理

网友CW:
1秒内启动三四次,真够快的,小弟也从来没见过,点击在那么短的时间都启动不起来,点击基本上场时间处在静止状态,电流很大,当然热继电器不好用啦

网友BE:
“电机特频繁启、停,操作工1秒内能控制起停3、4次”可能吗?如果操作确实相当频繁时,用热继电器保护是不合理的,因为热继电器的保护都有一个滞后时间,这样的动作频率热继电器是来不及保护的。可以考虑使用电机保护器。

网友CX:
我看楼主,一定搞错了

网友CY:
37KW的电机1秒钟起停3-4次.很难想象呀!!这样的冲击太大了吧.保持电机常转,用离合器!

网友CZ(2008-09-13):
我只见过一分钟起停几次的,这么高频率没有听说过。冲床和锻压机采用离合器

网友DA(2008-11-26):
我的设备大概是一分钟6次吧,热继电器在这种工作制下是没用的

网友DB:
如果工艺上无须如此频繁启停而只是工人的不良操作习惯,建议用用限制启停次数来达到保护电机的目的;相应的技术措施就比较简单,用一个时间控制回路就可解决问题;

网友DB:
只见过一分钟起停几次的,这么高频率没有听说过。冲床和锻压机采用离合器

网友DC(2009-12-22):
初来乍到  老眼一瞅  。。。。。。。。。。。都 是 牛 人 啊

网友DD:
选煤厂装车系统。煤经过皮带装火车,在装车过程中,溜煤嘴需要上下动作,电机需要频繁正反转,4KW电机,40A的接触器经常坏,那位高人有高招。

网友DE:
用直流电机我们的轧机回转就是直流电机每分钟启停60次

网友DE:
用plc和固态继电器控制

网友DE:
联系我13436189361

网友DF:
最好选择机械方面解决。

网友DG:
如果必须频繁启动的话,小弟觉得还是用带离和的电机拖动》

网友DH:
用大功率固态继电器

网友DI(2010-02-03):
如果这是真的,我建议用机械离合来控制合适

网友DJ:
我下载了,资料很不错,大家帮我顶一下。

【工控世界技术论坛】 WWW.PLCWORLD.CN

|空压机|风机|水泵|中央空调|自动扶梯|注塑机|等等,各种动力设备节能改造。
http://www.plcworld.cn/viewthread.php?tid=244&fromuid=655

网友DK:
真是难以想象啊,你们是拖动什么的,10KW以上的电动机1S启动3 、4次,只能说明设计的不太合理吧,建议在机械连接处改造吧!

网友DL(2010-03-19):
你说的是一分钟启动三四次吧!1/3秒??电机没这么快可以起来吧!

网友DM:
鉴定楼主写的不对,应该改进

网友DN(2010-04-24):
按照你说的带鼓旋转,只能说明你的操作工不会操作罢了,和电机没有关系的,仔细阅读说明书,规范操作,仔细检查所拖动设备的机械性能和各定位系统,任何双速电机不允许那么启动的,设计是没有错误的

网友DO:
1秒起停3-4次,不可能吧?莫非一分钟?

网友DP:
1.热继电器太大起不到保护作用。

2.使用软启动器

网友DQ:
吹牛的吧,一秒能启动3,4次,不是电机了,是人机老哦

网友DR(2010-05-27):
建议可以使用油路,用液压来控制,可以实现。

网友DS:
你有没搞错  ,1秒3  4次动作,你24KW的能正常全压启动的了?

网友DT:
别在电气上做文章了,找机械的把法吧

网友DU:
加个离合器,这样电机可以一直转,通过控制离合器来起停。

网友DV:
1秒内能控制起停3、4次。24/15KW双速电机带鼓旋转运动。请问用在什么设备上?是什么电机?悬浮电机?

网友DW:
每秒钟启动3、4次?15秒起停一次。

电机带动负载从静止到额定速度,再到静止状态不止这个时间吧?没听过!不知是什么设备上的!搞了很多年的电气,没听过!继续关注,开开眼界!

网友DX(2010-06-26):
发帖要明确,跟帖要理智,一秒钟启停三次的24千瓦电动机。电机研制方面的科学工作者该努力了。

网友DY:
这样的速度人工可以说操作办不到!

网友DZ:
采用直流电动机双闭环控制控制!!

网友DZ:
采用直流电动机双闭环调速比较可以的!

网友EA:
看了大家的见解,获益颇深,这是第一次发帖,以后还要向大家多多学习才是

网友EB:
你家的操作工牛,一秒钟能起停3,4次,用啥操作。他年薪几万?????????

网友EC:
这么大功率的电机,在1秒时间起动3到4次,首先要看负荷情况,来定方案,否则都在纸上谈兵,意义不大

网友ED:
干式和湿式离合器怎么区别的啊?

网友EE:
无稽之谈,先不讲启动电流回烧毁你的电机,你还没有进入工况就停机启动,你要电机干吗,太无聊

网友EF:
强烈建议楼主出来讲清除 事情的根本 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如果你是位君子

网友EG:
我也需要370瓦电机1秒启动3次,  需要的是电机启动时的瞬间的动力,  加负载立即停止,  就是一个冲劲,  在启动, 连续循环工作   ,冲床不适合我,请高手指点用什么样的电机,怎样解决电机发热的问题。

网友EH(2010-07-27):
一秒启动3次,忒牛了,换什么样的电机也受不了如此频繁的启动啊,建议改成气推动的

网友EI(2010-11-17):
可以试一试用真空接触器来控制,但一定的用好的,再加一个电机综合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EJ(2011-08-20):
我也正愁着呢,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EK:
我看你好象是接触器控制,改为双向晶闸管

网友EK:
在电机输入端接个电机保护器,和控制回路连在一起

网友EL(2012-01-02):
加离合器肯定没问题了,只是增加30KG的离合器成本就要好几千了,不知楼主的要加多少KG的离合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