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6-02-23):
我想问高手在那里查看和设置PC和PLC 连接的参数的

楼主:
和PLC串口连接的操控面板,可以显示机器运行信息,但就是不能修改机器产量等数据,(因这个PLC是新买的,我把傍边一样的机器的程序烤进去的 )问了好多高手说是烤程序的时候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A:
可以显示机器运行信息,那证明操控面板与PLC的连接是正常的!是其它的问题吧?

网友B:
打开以前的程序,在软件中能够看到以前的设置,在把你新软件设置成老程序的参数,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