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寻找好方案

楼主(2006-02-23):
做一定长裁剪装置,长度可设定,另外控制一汽缸下刀。预计方案是 文本+晶体管PLC+步进马达,成本是500+600+500=1600。有没有谁有更好的方案,哦觉得用一PLC控制有点浪费。QQ 20366311

网友A:
如果做出来的能用的话,我会第一时间购买。

网友B:
文本显示器..低端PLC...国产步进.....你还在嫌贵啊..老大

网友:
你要长度可设定,PLC大概是省不了的,总要有一个可以处理变量的地方。

网友:
对了,可以考虑自己用单片机来做,比如用51的单片机,如果有量的话,也许会比PLC便宜。

楼主:
有点难度是吧,谁让我们是技术支持呢!
不过我从客户那里看到了一台没有PLC的,文本直接控制步进。机器是台湾过来的,很破了,看不到什么牌子的元件了。说来说去还是我们大学学的东西太不管用了,看见个变频器跟个宝贝似的。
这机器是肯定要做的,定单都拿到了。只是成本的问题。

网友C:
我司的定长切专用控制器最方便了,给个案例你参考
NC伺服送料机控制系统
系统描述:
本系统针对各种NC送料系统而设计的控制器,通过伺服电机和外加编码器反馈组成闭环送料系统,送料精度可以达到0.01毫米,满足不同长度要求。
软件介绍:
软件具有手动、自动、无料报警、伺服报警、送料失败报警等功能,使操作者一目了然,迅速排除故障。通过设置各种送料长度,速度,送完输出,可以和冲床达到完美配合。在手动模式下,可以完成单次送料,点动功能,面板显示送料长度,在测试画面里可以检测到信号的输入,控制输出,帮助操作人员判断出故障所在。
伺服电机通过滚轮送料,通过压在送上的编码器检测长度,如果送料部分不打滑,通过伺服电机送的料准确,否则,送料不准,这时通过编码器反馈,补偿少送的料。
步进电机也同样原理控制。
有疑问可联系我13510574969,tonysales@163.com

网友D:
我可以给你一个步进电机控制器,有一个小屏,可以直接设定程序,控制步进电机运动,电机500元,哪一定是一个很小的步进电机拉,我到也有,不过如果没有量,也就没什么意思拉。有兴趣联系我:shenyang@bjservo.com 电话:024-23286338

网友:
以前好象见过斯达特有一种单轴步进控制器,可以编程,还有几个I/O点,但是,多少钱就完全不知道了。

网友B:
用单片机控制器(文本小界面+按键)直接带步进电机
价格的话应该会比用PLC稍微便宜一点
步进电机500块可以买110以下的,再大的就连国产的也不会卖给你了

网友C:
深圳华科星电气说得对,电机没什么大的出入的话,整套4000块钱就可以拿下来了,系统方面做运动控的厂家一般都有专用的。接好线就可以用。。

楼主:
没有让人喜出望外的.基本上要900以上!

网友:
你要900以下?自己拿51做吧!

网友E:
新产品--万能文本显示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500元左右
低价的PLC人机界面,
万能的二次智能仪表,
单轴的步进/伺服运动控制器,
易用的数采模块显示器,
小型的无纸记录仪,
灵活的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操作终端,
强大的通讯协议转换器.
不过现在软件没有完成。如果你自己会编程,就能达到你的成本控制目标了。

网友F:
请教,什么是文本显示器

楼主:
to 刘兄
俺不会,所以只能买.

网友G:
PLC能直接驱动多大的步进马达,有人用过吗?请指教。

网友H:
"定长裁剪装置",最小长度多少?精度多少?最大送料速度多少?或许我以前用51开发的现成方案可用。

网友B:
用个51单片机做的简易PLC(200-300块)+文本显示器(400-600块)+56国产步进(450-550),没办法再降了吧..?

网友I(2018-08-04):
我们目前正在做的方案是通过智能伺服+伺服电机去做的这个送料部分。针对冲床送料机的,已经有了成熟的技术和成功的案例,有兴趣的可以联系我ht666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