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以控制步进的文本吗,价格要低于1K

楼主(2006-02-23):
只控制一步进马达和电磁阀,功能比较简单,设定个脉冲数量和速度就可以了。但是价格要低于文本+PLC的价格。

网友A:
价格高
自己用单片机做吧,
可能是买不到

网友B:
实现方法有三种:
1.HMI(文本显示器)+PLC
2.单轴控制器
3.单片机系统
从价格因素讲,如果以后会量产,使用单片机自行开发比较好,不过要考虑开发周期,和产品稳定性等问题。如果不会有很大的用量,最好还是HMI+PLC或者单轴控制器的方法实现比较好,开发周期短,性能稳定,还能得到良好的售后服务,而且省下的开发费用,不一定会比单片机的方案贵,可以多寻几家厂家的价格

网友B:
1K以内比较困难,文本+PLC的比较便宜,2K以内肯定拿下

楼主:
谢谢这么多同行的支持!
但是觉得用PLC太浪费了,因为是批量生产的,所以最好物尽其用,可惜国内没人开发这种定长系统。
另:单轴控制器大概什么价位

网友C:
用 IREX SPLC 型号为 MB3
价格比你预计少一些
可以以下载一下说明书看看
http://www.comwap.com.tw/book/MB3_SPLC.zip

网友D:
用洛阳易达的YM0A型带中文液晶的一体化PLC最合适了,可显示4行8列汉字,带有8个按键,可设定数据,开关量8入/8出,可控制2路步进电机,价格为750元。电话:13598189028,eMail:easywin@vip.163.com

网友E(2006-03-31):
easywin@vip.163.com方便的话可以把你们产品的介绍和报价发一份给我吗?wanghere@163.com

网友F:
深圳市源尚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 是专业做运动控制系统的, fanfare 你可以找徐工咨询一下, 他会给你一些好的建议的.0755-83986101

网友G:
控制2个步进(10K脉冲),PLC+文本<1K

有兴趣的朋友请来电咨询
QQ:328681074

网友H:
ok!又学到一招

网友I:
我建议还是用文本加PLC吧,用起来比较稳定可靠

网友J(2008-03-11):
我可以用单片机帮你做,成本不高

网友J:
我的邮箱是cccwb8@163.com

网友K:
有XP3-18RT可以实现

网友L:
发给来
让我了解下
谢拉
zhousky@yeah.net

网友M:
呵呵;用个国产的文本PLC一体机吧;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网友N:
MD204L蓝色文本屏硬件: 显示屏: 3.7寸STN 液晶屏 分辨率: 192 × 84 像素(支持4行×12中文字符显示) 亮 度: 60 cd/平方米 色 彩: 单色 对比度: 15:1 背光灯: 长寿命蓝色LED CPU: 8位处理器 存储器: 512KB Flash ROM 通信端口: COM1: PC RS232 & PLC RS485/422 & PLC RS232 功能按键: 20个可自由定义(含12个数字输入按键) 实时时钟: 可选 打印端口: 无 系统诊断: 电源失效检测 一般规格: ( General Specifications ) 供电电源: 24 VDC ±10% 120mA @ 24VDC CE 认证: 符合 EN50081-2 和 EN50082-2 标准 FCC 兼容性: 符合 FCC Class A 耐压测试: 500 V AC 1分钟 绝缘电阻: 超过 50M 欧姆 @ 500V DC 防震测试: 10 ~ 25 Hz (X、Y、Z方向 2G 30分钟) 防护等级: IP65 (前面板 ) 工作环境温度: 0 ~ 50 摄氏度 工作环境湿度: 10 ~ 90 % RH (非冷凝) 外壳材料: 工程塑料 ABS + PC  外形尺寸: 172 × 95 × 30mm 显示尺寸: 101 × 36 mm 安装开孔尺寸: 165 × 86 mm 冷却方式: 自然风冷 重  量: 0.3 Kg 深圳市德天奥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755-29761990 传真:0755-29761989 网址:www.detiano.com 电邮:detiano@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