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功率转换的基础知识?

楼主(2006-02-23):
请问变频器是怎吗把380V的电压转换成220V,110V的?帮忙!

网友A:
IGBT控制脉冲的宽度

网友B:
直流斩波技术,也就是上面说的IGBT,控制导通角改变斩波频率,以此改变电压!

网友C:
那变频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改变的是频率还是电压?

网友B:
变频器是变压变频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