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ATS)的几点技术讨论

楼主(2006-02-23):
文章介绍了自动转换开关电器(ATSE)的发展历程,阐述了自动转换开关电器(ATSE)的定义、分类、执行标准及设计选型要点。
随着近几年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在电源切换系统中出现了一种新型产品——自动转换开关电器(ATSE),它由1个(或几个)转换开关电器和其它必需的电器组成,用于监测电源电路,并将1个或几个负载电路从1个电源自动转换至另1个电源是专用于电源转换的新型产品。可以说自动转换开关电器(ATSE)代表着电源切换系统类产品发展的方向。下面简单介绍一下电源切换系统类产品发展的历程。
    1 电源切换系统类产品发展历程
    电源切换系统的相关产品大体分为三类:接触器类、空气断路器类、电源自动转换开关电器(ATSE)类,其中电源自动转换开关又分为切换部件为空气开关和负荷隔离开关两种。
    1.1 接触器类
    此类电源切换系统以接触器为切换部件,切换功能用中间继电器或逻辑控制模块组成二次回路完成控制功能,一般为非标产品,缺点是主回路接触器工作需要二次回路长期通电,容易产生温升发热、触点粘结、线圈烧毁等故障。因为是非标产品,其组成元器件较多,产品质量受元器件、制造工艺制约,故障率较高,现已逐渐被新产品代替。
    1.2 空气断路器类
    此类电源切换系统以塑壳空气断路器为切换部件,切换功能用ATS自动控制单元完成,有机械和电气连锁,功能完善,组成元器件较少,安装方便,无二次线路,但价格较高,一般置于配电柜中,用在计算电流较大(630A以上)的场所。代表产品为施耐德电气公司的ATS产品和ABB公司DPT/SE产品。
    1.3 电源自动转换开关电器(ATSE)类
    此类电源转换系统是集开关与逻辑控制于一体,无需外加控制器,真正实现机电一体化的自动切换开关。此类电源切换系统产品,为统一设计制造,体积小,结构简单,开关切换驱动采用电机驱动,切换平稳可靠,操作器电机驱动只在开关切换瞬间有电流通过,稳态时无需提供工作电流,节能显著。产品无温升发热、触点粘结、线圈烧毁现象。开关带有机电连锁装置,可实现自投自复、自投不自复、失压、欠压、断相保护、手动-自动转换、延时控制等,为电源切换类主流产品。
    自动转换开关电器(ATSE)的相关产品可分为二个级别:PC级和CB级。PC级:能够接通、承载、但不用于分断短路电流的ATSE。CB级:配备过电流脱扣器的ATSE它的主触头能够接通并用于分断短路电流。PC级自动转换开关电器(ATSE)切换部件为负荷隔离开关;CB级自动转换开关电器(ATSE)切换部件为空气开关。
    2 自动转换开关电器(ATSE)的适用范围及执行标准
    2.1 适用范围
• 海拔高度不超过2000m;
• 环境温度不高于40℃不低于-5℃;
• 相对湿度不大于95%;
• 无爆炸危险介质环境无雨雪侵袭环境;
• 交流50Hz,额定电压不超过1000V,直流电压不超过1500V。
    2.2 执行标准
    (1) 国际标准
    IEC60947-6-1:1998(1.2版)《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6部分:多功能电器 第1篇自动转换开关电器》。IEC60947-6-1:1998(1.2版)是IEC60947-6-1:1989版及其第1次修正No.1Amendment1994-10和第2次修正No.2 Amendment1997-09合订版本。
    (2) 国家标准
    GB/T 14048.11-2002《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6部分:多功能电器第1篇自动转换开关电器》。由于GB/T 14048.11-2002引用大量的GB/T14048.1-200《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总则》中规定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因此必须与GB/T 14048.1-200结合使用。此标准为2002年10月8日发布2003年4月1日实施。3自动转换开关电器(ATSE)的设计选用要点:
    (1)确定自动转换开关电器(ATSE)的额定工作电压及使用类别;
    (2)根据计算电流选择自动转换开关电器(ATSE)的规格。各不同厂家的产品规格会稍有不同。选用的基本原则如下:
    ① PC级、CB级ATSE在现有规范情况下均可使用。鉴于市场上ATSE产品较多,选型时需特别注意的指标有:PC级ATSE的额定短路接通能力和额定短时耐受电流(如适用的话);CB级ATSE的额定短路接通与分断能力;
    ② 原则上ATSE自动转换开关电器不作为短路保护电器使用,只作为电源自动转换开关使用,前端应设置空气断路器保护,这样更为妥当,有利于日后的安全使用、维护及检修;
    ③ ATSE的额定电流应大于或等于其上级空气断路器的过负荷动作电流。
    (3)根据每路电源的性质及不同用途确定投切方式及各种功能:自投自复、自投不自复、指定优先电源、不指定优先电源、过欠电压检测、频率检测、缺相检测、通讯接口、电气机械互锁、连续可调的延时转换及自动、远程、紧急手动控制。
    4 结束语
    自动转换开关电器(ATSE)是一种电源切换系统类新产品,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必然向大电流、更多电压等级、切换可靠性更高、功能更完善的方向发展,在工业与民用建筑中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
本公司长期出售韩国原装的ATS,负责技术以及全面的售后服务。
联系人:吴静
韩国株式会社大陆 上海代表处
地址:上海市武宁路501号
(港鸿大酒店)809-810座
TEL:021-6131-3463
FAX:021-6131-3457

WEB: www.e-daco.net
E-mail:wujinggreat@hotmail.com

楼主:
狠一比啊!
搞技术就是不一样,下次我一定联系买你们的产品,顺便向您请教关于低压电器的相关技术问题。

楼主:
我以前在做工程的时候用过这个牌子的断路器,质量和Schnieder,ABB,LG的都差不多,但是价格就便宜多了!

楼主:
为什么这么好的帖子没人顶呢?

网友A:
你好可以邮寄点资料看看吗?

姓  名:任伟华
联系电话:0533-4131197
工作单位:山东博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水设备厂
通信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柳杭路27号山东博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水设备厂
邮   编:255200

楼主:
可以,还有其他人也要资料吗?